串口公头和母头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1-12-02):
串口公头和母头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明白没?

网友B:
有针的和孔得之分,针的是公的。。

网友A:
9针rs串口一端是9针,对应的另一端是9孔.......

网友C:
公头母头可以转换,根据实际需要。

网友D:
对,公头为针,母头为孔。
设计成这样,为了头和头互相插在一起。

网友E:
公头是针,母头是空啊

网友F:
一个是针,一个是孔。

网友G:
工头是针式,母头是孔式。

网友H:
公头是针式插头,母头是孔式插座。

网友I:
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

网友J:
有针的和孔得之分,针的是公的

网友K:
很多端口都分公头和母头,是为了插头和插座能连在一起,都一样的头,不能连在一起,只能用线焊在一起。

楼主:
?就 公头插头母头插座吧

网友D:
公头引脚插母头 这样就好理解了吧

网友L:
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

网友M:
公是针母是头

网友N:
针,和孔的区别

网友O:
一个是带针的,一个是带孔的。这个问题有点,不明觉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