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系列是不是必须使用带NRST的SWD

楼主(2021-12-02):
最近用STMF103VEt6,原来都是用的JTAG,后来发现L0上用的SWD口方便又不占地方,也画了一张SWD口的板子做了在调试,用的是VCC-SWCLK-SWDIO-GND ,可是发现烧不进去,后来将RESET脚拉到J-LINK上就行了,请问:F1系列是不是必须使用带NRST的SWD,还是需要其他配置,我的RESET脚接了MAX811复位芯片

网友A:
VET6 倒是没有试过,  不过以前玩 C8T6,  从来没有连接 RESET 引脚

网友B:
复位脚不是必须的,接正常复位电路就好了,你这个有点奇怪,复位电路接了吗?

网友C:
不需要啊,我用NUCLEO板卡的SWD可以给其他板子调试的。

网友D:
我1和4都是用的swd

网友E:
ST-LINK没有接过RESET;J-LINK我没有。

网友F:
SWD可以直接烧录的,RST可以不接的。

网友G:
如果芯片会进入低功耗状态,就要加RST。因为处于低功耗状态时芯片响应不了SWCLK和SWDIO,所以此时连不上调试器,从而需要用RST脚来复位一下以退出低功耗状态。

网友H:
差一个引脚,
还是只是求证RST

网友I:
这个不需要的,按照正常的swd引脚烧录就可以,Stm8才需要这个引脚

网友J:
不需要啊

网友K:
这个不需要的,按照正常的swd引脚烧录就可以

楼主:
接了复位芯片

网友L:
不需要接复位管脚

网友M(2022-01-03):
应该是不需要的

网友N:
我还是习惯用jtag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