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FU下载,bootloader第一次烧写后升级固件成功以后都不行

楼主(2021-12-02):
DFU下载,bootloader第一次烧写后升级固件成功以后都不行

网友A:
忧伤啊!怎么就不行了呢

网友B:
是不是烧的程序上锁了,可以换一个程序升级固件试试

楼主:
是什么原因呢?DFU下载是成功的,但是固件跑不起来,只有在bootloader第一次烧进去后才能成功。

网友C:
底层的BOOT烧写程序有问题呗;

网友D:
再试下,通过串口能否烧;

楼主:
第一次更新成功后,以后更新发现只能写入2k的数据,隔2k都是0xFF

网友E:
没做好引导程序

楼主:
原来是USB描述符的问题

网友F: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G:
那如何才能再次做引导程序呢

网友H(2022-01-03):
没有使用过这种下载方式

网友I:
讲究下载步骤吗

网友J(2024-07-11):
楼主说一下具体怎么解决的

网友K:
Bootloader代码正确处理了DFU模式的进入和退出了吗?

网友K:
Bootloader能够正确跳转到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