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RGB LED 8位 呼吸程序,求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楼主(2021-12-03):
RGB 5050灯珠 8位彩色LED灯,如何做成呼吸灯功能?不闪烁,做到七彩灯呼吸功能的?有大神做过吗? 5050

这种灯为单总线控制的,通过总线协议编程,灯自身处理PWM控制。 按照协议要求输出控制时序, 一帧一帧发送,不断改变PWM配置就能实现灯的PWM变化,实现亮度/色彩的调节。

网友:
http://new.emakerzone.com/tipsinfo?id=828  看卡这篇**

网友A:
彩灯的呼吸效果是什么?颜色要求变化吗?如果只是亮暗变化的呼吸,那么用pwm输出做驱动,再用定时器调整pwm占空比就可以了,分辨率有个阈值,只要大于这个值人眼就感觉不到跳变了,具体是多少记不清了,百度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B:
论坛上有个坛友做过,你搜一下。

网友C:
这个我做过, 要用到 HSV转rgb, 动态修改 亮度值, 效果好

网友D:
论坛里有个帖子用ESP32做的RGB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网上很多基于WS2812的例程,自己参看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