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使用内部晶振怎么配置?

楼主(2021-12-03):
请问一下,HK32F103使用内部晶振怎么配置?需要修改代码么?是不是不焊接外部晶振就可以了呢?有参考例程么?

网友A:
你是想使用HSI吗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板例程,看看有没有参考

网友C:
这个参考ST的就行,按照他的流程搞

网友D:
这个肯定得修改代码的呀

网友E:
不焊外接晶振正常,焊不焊都要改代码

网友F:
参考例程我没有,可以看看ST的

网友G:
参考例程找找HK 自己家的吧

网友H:
内部晶振没用过,一般都是直接外部晶振的

网友I:
建议还是外部晶振吧 稳定可靠

网友J:
内部晶振可以么?我觉得内部晶振非常不稳定呀

网友K:
内部晶振我之前用过 ,串口跑115200都丢包

网友L:
还得用外部晶振的,建议哈

网友M:
参考例程参考ST的吧,或者找官方的FAE要一份

网友N:
这个内部配置可以查手册的啊

网友O:
查手册吧,也不费劲,或者参考ST的

网友P:
我觉得参考应该有吧,他家就没有用内部晶振的demo么?

网友Q:
是要修改代码的,不行你去21ic社区查查吧

网友R:
没用过HK的内部晶振哈,不知道咋配置

网友S:
学习一下ST的内部晶振配置吧,因为HK可以烧ST的固件,直接能用

网友T:
不焊外部晶振的同时 还得改代码,不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