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哪款MCU做GUI比较好?

楼主(2021-12-03):
GUI, MCU, ui, GB, RGB
想知道航顺 的哪款MCU做GUI方面比较好,要求就是驱动4.3RGB屏幕,显示要流畅。

网友A(2022-01-24):
我了解的航顺好像就是F1系列,F1好像不支持RGB啊

网友B:
一般情况能支持RGB的芯片都得是M4内核了吧

网友C:
RGB接口好像需要有RGB控制器才行,不然驱动不了

网友D:
你可以用RGB转并口的方式做GUI,其实也行

网友E:
GUI还是用串口屏吧,串口屏能好驱动一下

网友F:
流畅还是得用F7吧,M7内核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建议你还是用串口屏吧,串口屏能好一些

网友H:
这个,我觉得航顺好像都是主攻控制类的MCU哈

网友I:
4.3RGB的很难搞,得有RGB的控制器才行

网友J:
还是别用MCU驱动了,用串口屏吧,好很多

网友K:
做GUI界面,推荐华芯微特国产MCU品牌,带硬件RGB565,8080接口,内置8MB SDRAM,性价比超高!

网友L:
这个跟单片机没有关系

网友M:
有什么好一点的轻量级的GUI推荐

网友N:
ucgui还可以的。

网友O:
GuiLite支持单片机

网友P:
GUI哪个比较好学啊

网友Q:
推荐使用lvgl吧

网友R:
跑不了ucgui吧

网友S:
当前主流的小型嵌入式GUI有哪些?

网友T:
ucgui是用于编写界面的

网友U:
ZLG-GUI 用于黑白屏。占用内存资源少

网友V(2022-11-11):
楼主您好,我司是航顺和GD兆易的高级代理,您给一个芯片方案,我给你一个完美答复,如有意向可+q380538237

网友W:
你看看哪款芯片支持总线操作的。

网友X:
做gui肯定是需要内存比较大的。

网友Y:
楼主准备使用哪个gui的架构?

网友Z:
航顺貌似没有特别适合的

网友AA:
做驱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B(2023-01-03):
GUI还是用串口屏吧

网友R:
如果做gui就是需要大容量的芯片的。

网友AC:
航顺的单片机的flash和ram都不大的。

网友AD:
还不如使用串口屏了,那个简单。

网友AE:
这个RGB的屏幕不能用单片机来驱动 的吧。

网友AF(2023-02-04):
你想使用哪个gui做接口?

网友AG:
航顺好像没有太大存储控件的。

网友W:
一般都是大ram和rom的。

网友AH:
航顺没有带RGB接口的MCU型号吧?

网友AI:
航顺没有带RGB接口的MCU,只能用并口和串行接口模式的屏。

网友AI:
首先,航顺没有带RGB接口的MCU。其次,你可以串行接口的屏。

网友AJ:
网上有很多的gui可以使用。

网友AK:
这个需要的gui占用的内存很多

网友AL:
什么是更好的轻量级GUI

网友AM:
此RGB屏幕不能由单片计算机驱动的吗?

网友AD:
制作gui必须需要大量内存。

网友P:
它似乎没有太多的存储空间,所以一直gui会受限的。

网友AN:
都能使用gui接口的。

网友AO(2023-04-19):
加个彩屏RGB接口的转换IC才可以,如瑞佑的RA8889,中大尺寸的屏刷图和视频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