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的精度和位数、外接电路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21-12-03):
比如12位的adc
用在0~Vref之间的话,那么它的精度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按照ADC的精度计算。

如果前级运放电路进行了倍数衰减了一般,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采样精度是怎么样的呢?精度小一半?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还是用在0-满量程的话,精度就是固有精度

如果使用在半量程,是不是相当于浪费了一半的精度呢?

通过运放放大或者缩小电压范围,个人觉得,也是针对满量程来说的。精度,就是电路定型之后的最小可调量吧

个人理解,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