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VC低温下会宕机么?

楼主(2021-12-03):
我的产品发到过北方很远,那里很寒冷,然后设备还在室外,到冬天的时候,设备都需要缓很久才能开启,不知道这是不是温度太低了导致设备起不来呢?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只有一个芯片的话,有可能。
不要上来什么问题就先指定到主芯片,

建议整机查找问题,确认器件环境参数。电源,IC为主。

网友B:
这个低温环境工作的话,首先考虑整机的元器件的工作温度是否在低温的温度范围内

网友C:
工业级的,一般没问题,
具体低温多少?
如果你北方很远,指的是漠河那边,或许有可能

网友D(2022-01-03):
它有自己的工作温度的

网友E:
超出数据手册范围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实际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看规格书
并且要做低温试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