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和4G模块实现UDP通讯丢包问题

楼主(2021-12-03):
请问,你们UDP丢包之后是咋处理的呢?比如想发固件实现升级,怎么实现断点续传的功能呢?

网友A(2022-07-30):
. Udp本来就是爱丢包的啊

网友B:
你可能是协议没做好吧,通信协议方面

网友C:
你可以在上位机收到数据后,做数据心跳回复,这样就能保证不丢数据了

网友D:
丢数据的话,可以考虑做个校验,应该能好些

网友E:
断点续传的话,就看你协议了,协议包含包数呗

网友F:
断点续传应该是很简单的了,在协议里做就好了

网友G:
我觉得是可以在每次发数据的时候,发送当前包的信息

网友H:
正常来说,丢包是UDP的一种弊端,想解决可以用数据应答的方式实现

网友I:
你可以考虑换种通信方式,比如HTTP之类的

网友J:
协议使然,所以丢包只能尽量自己控制,在收发数据方面入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