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ISC-V可以使用Keil软件进行开发么?

楼主(2021-12-03):
比较擅长Keil软件进行开发,请问,RISC-V可以使用Keil软件进行开发么?

@xiaomao :每一家厂商用的IDE是不是都不太一样呢?
RISCV是ARM的对手,KEIL是ARM的。估计只有IAR能满足你需求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啊

网友B:
楼主时间多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C:
应该可以用keil软件进行开发吧

网友D:
这个肯定可以的,毕竟keil也能集成和升级嘛

网友E:
可以用keil软件的,我比较喜欢用keil都习惯了

网友F:
好像是可以的,就跟正常开发一样

网友G:
你试试不就知道啦,看你用什么MCU

网友H:
这个跟你用的MCU也有关系的,看看他们厂家做没做支持

网友I:
不太清楚,不过应该是可以支持的吧

网友J:
好像不支持,好像得用IDE方式开发

网友K:
这个不知道,还没有用到RISC-V的MCU

网友L:
看看沁恒的CH32V103是否支持keil呗,应该能支持

网友M:
不支持用keil软件开发,你得用Eclipse这种软件开发

网友N:
问问你选择MCU的厂家吧,问问他们

网友O:
应该不支持,我看很多都是用自己的IDE

网友P:
最好是问清楚,好像是不支持keil开发的呢

网友Q:
我看沁恒好像是不支持keil,不过他家有个自家的IDE,可以试试

网友R:
应该是不支持的,看你用谁家MCU呗,问问用过的朋友

网友S:
不支持的,得用IDE,比较麻烦呢

网友T:
不支持,毕竟是老对手了,怎么能支持呢

网友U:
这个不太知道毕竟没有用过RISC-V的MCU,不过我觉得keil不会支持;

网友V(2022-12-02):
RISC-V可以使用MRS软件的。

网友W:
不支持的,除非keil再开发新的开发方式。

网友X:
keil只是支持arm的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