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外推算法的数学问题

楼主(2021-12-03):
标定数据如下:
输入X                输出 Y
2479.8                200
2538.6                190
2598.8                180
2663.3                170
2726.2                160
2790.8                150
2857.3                140
2928.2                130
2998.7                120
3071.8                110
3145.4                100
3221.3                90
3301.5                80
3381.5                 70
3463                        60
3549.6                50
3632.6                40
3722.7                30
3815.5                 20
3903                         10
3996.9                  0
4091.1                -10
4190.8                -20
4287.6                -30
4383.4                -40
---------------------------------------------------
如:求输入X=4383.50时  Y的值
如:求输入X=5001.23 时 Y的值
如:求输入X=1234.56 时 Y的值
--------------------------------------------------
已经用上述标定的数据 最小二乘法 得到拟合y=a0+a1*x^3+a2*x^2+a3*x+a4试过了,
标定的数据内,比较精准,标定外的,算出来误差很大
再有就是临界地方比如X=4385.60时  Y应该-40.1样子,但得到确实-38.0,反而比临界值大了。
关键存在正值最大值后倒回变小问题严重问题。所以最小二乘法肯定不适合的

接着用切比雪夫算法 也拟合了公式,发现一样问题,标定内非常转,标定外的外推数据都不太理想

请问有什么算法可以利用上面那些X,Y标定 拟合一个公式外推,得到标定外的数据呢(不需要非常精确)?

网友A:
分段用拟合曲线

网友A:
或者直接用这些数据做插值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用这些数据做插值查询

插值法可以算  这些散点x y 关系数据外的吗?

网友B:
把Y作为输入参数是否会好点?然后加个偏置做纯正数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Y作为输入参数是否会好点?然后加个偏置做纯正数拟合

谢谢!
但实际应用时,产品是读到X值,要推Y的值
反过来的话,应用就不对了
另外这里Y看着 200 190  .。。。递减,实际标定不一样这个值,可能 200  190  150.45  90.33  80.2   70   10  0.22   -20.33  -90.23   下去 缺一部分的。

网友C:
拉格朗日多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格朗日多项式呢?

1. 最小二乘法   ,  线段内较好, 外推部分 效果较大,但存在标定点错误问题及最高点倒退值
2. 切比雪夫,        线段内极好, 外推部分 效果一般 ,也存在曲线问题导致变高后有变低
3. 外插比例法    , 线段内未试, 外推部分 效果非常一般
4. 拉格朗日,        线段内未知, 外推部分 暂时C代码未实现
目前线段内用的切比雪夫,拟合的6项式,效果极好
但两头的外推部分 找不到合适的方案

楼主:
//拉格朗日插值法计算x处估计值
double lagrange(int n,double *px,double *py,double x)
{
        int i,j;
        double fn=0.0,k;
        for(i=0;i<=n;i++)
        {
                k=1.0;
                for(j=0;j<=n;j++)
                {
                        if(j!=i)
                                k=k*(x-px[j])/(px[i]-px[j]);
                        else
                                k=k;

                }
                fn=fn+py[i]*k;
        }
        return fn;
}

试了下, 不对都是错的值输出

网友D:
既然你能测试到标定范围以外的数据,那把外面的数据也拿进来拟合曲线不就完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能测试到标定范围以外的数据,那把外面的数据也拿进来拟合曲线不就完事了吗? ...

是的,可以标定那简单了
但情况比较特殊,标定的数据被限制了只能几组。
所以需要一个外推法来计算Y,X是处理器可以采集得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标定那简单了
但情况比较特殊,标定的数据被限制了只能几组。
所以需要一个外推法来计算Y,X是 ...

那就检查两组公式——有标定外数据生成的,仅仅用标定数据生成的,之间的差异不就看出问题了吗?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是做不出来的,样本以外,一切皆有可能。给你所有的过去股票数据,也推不出明天的曲线。除非你到明天看看,再计入样本。但也推不出后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是做不出来的,样本以外,一切皆有可能。给你所有的过去股票数据,也推不出明天的曲线。除非你 ...

应该可以,数据 X,Y 总体看是有点规律的,就是求不出合适的拟合外推公式,请看1F补充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拉格朗日插值法计算x处估计值
double lagrange(int n,double *px,double *py,double x)
{

计算溢出了。

把数组规模缩小5倍。用long double 变量计算可以得出正确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拉格朗日插值法计算x处估计值
double lagrange(int n,double *px,double *py,double x)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数据 X,Y 总体看是有点规律的,就是求不出合适的拟合外推公式,请看1F补充图
...

我验证过拉格朗日多项式。没问题。出问题的是因为计算溢出。25个参考数组没必要都用取靠近的5个即可。

网友A:
你从4000开始单独做个拟合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是做不出来的,样本以外,一切皆有可能。给你所有的过去股票数据,也推不出明天的曲线。除非你 ...

有道理,如果楼主能用3个以上的传感器做测试,看外推数据的误差有没有规律,如果找不到规律,那么你的说法就是对的,楼主的企图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如果楼主能用3个以上的传感器做测试,看外推数据的误差有没有规律,如果找不到规律,那么你的说 ...

这个叫   “没有免费的午餐定理”  还有一个叫“奥**剃刀原理” 或许对楼主有帮助

头次听说,学习下,谢谢!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float lagrange( float x);
long double cc[25][2]={\
2479.8     ,           200,
2538.6     ,           190,
2598.8      ,          180,
2663.3       ,         170,
2726.2      ,          160,
2790.8      ,          150,
2857.3      ,          140,
2928.2      ,          130,
2998.7      ,          120,
3071.8     ,           110,
3145.4     ,           100,
3221.3     ,           90,
3301.5     ,           80,
3381.5     ,            70,
3463       ,            60,
3549.6     ,           50,
3632.6     ,           40,
3722.7     ,           30,
3815.5     ,            20,
3903       ,           10,
3996.9     ,             0,
4091.1      ,          -10,
4190.8      ,          -20,
4287.6      ,          -30,
4383.4      ,          -40,
};

int main()
{

   printf("y= %f \n",lagrange(4383.50));
printf("y= %f \n",lagrange(5001.23));
printf("y= %f \n",lagrange(1234.56 ));
printf("y= %f \n",lagrange(3904 ));
    return 0;

};

float lagrange( float x)
{
        int i,j;
         long double result = 0.0,k=1.0;
         int m,n;
         if (x>= cc[22][0])
         {

             m = 25;
             n= 22;
         }
         else if (x<=cc[2][0])
         {

                m = 3;
                n = 0;
         }
         else
         {
             n=2;
             while (x>cc[n][0]){
                    n++;
             }
             n= n-1;
             m= n+3;

        }

        for(i=n;i<m;i++)
        {
                k=1.0;
                for(j=n;j<m;j++)
                {
                       if(j!=i)
                        {

                            k=k*(x-cc[j][0])/(cc[i][0]-cc[j][0]);
                        }

                }
                result =result+cc[i][1]*k;
        }
        return result;
}
;;

网友C:
运行结果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看效果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对的。
开始X输入最大值大一点的X输出还是对的
后面输入值 X越大,Y反而变大了。和最小二乘法的问题基本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对的。
开始X输入最大值大一点的X输出还是对的
后面输入值 X越大,Y反而变大了。和最小二 ...

那就只能用折线插值。也是拉格朗日插值特例。我等下试试大x值

网友C:
输入6000.没问题

网友C:
12000输入也没问题

网友C:
输入负数,较小值也正常

楼主:
输入5000,6000,7000等 会发现值一会变小一会变大

网友G:
分段拟合

网友H:
参数拟合适用性较好的一般用4参数方程,  拟合方程式:Y = (A - D) / [1 + (X/C)B] + D
你这个数据简单点可以试试 y = (a*x+b)/(c*x+1)       f(4385)=-40.1586
或者  y = a*x+b*log(x)+c/x+d              f(4385)=-40.1539

网友I:
把没作的数据补上正确的值  重新生成  拟合公式~~   完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把没作的数据补上正确的值  重新生成  拟合公式~~   完

有重要信息的数据不用,太浪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重要信息的数据不用,太浪费

他的解题思路对数据准确性控制不好, 既然有限的数据去求不确定的数据偏差这么大,  干脆把未知的数据标定出来成为准确的数据,重新生成准确的拟合公式即可,   解题不要限死于给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的解题思路对数据准确性控制不好, 既然有限的数据去求不确定的数据偏差这么大,  干脆把未知的数据标定 ...

实际应用时标定的只有几组。不是全程的

假如全段数据可用,那用切比雪夫,拉格朗日,或者最小二乘法,再简单点的线性内插法(这些我都一一试过验证了)
都可以得到满足的要求,也就不存在 外推的问题了。

目前拉格朗日法 外推 用的29楼xch的代码,基本满足,
但是MDK可能编译环境问题,x=6200多后会y出现最小值了,x再变大
y反而变回大值的趋势,这部分好几天没搞定。 和xch的验证不一致
y高于200部分,倒是没问题都按外推法曲线满足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时标定的只有几组。不是全程的

假如全段数据可用,那用切比雪夫,拉格朗日,或者最小二乘法,再 ...

你这个解法  可以看出,趋势不对,  我建议还是先作已经理论值标定.   至于编译器器,看看别人的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或者在 x86上试试  6200 这么小的数  怎么样就会出错, 全部给他们上 4字节变量谁怕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