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上使用 OpenOCD 给 STM32 下载程序

楼主(2021-12-03):
简介  这篇**主要介绍了Windows上使用 OpenOCD 给 STM32 下载程序以及相关的经验技巧,**约9517字,浏览量509,点赞数1,值得参考!
之前有写过如何在Linux上使用openOCD给STM32下载程序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Windows上使用openOCD。
一、OpenOCD介绍
openocd全名叫做Open On-Chip Debugger,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片上调试工具和编程工具,目前已经发布到0.11.0版本,目前主流调试器几乎都支持,具体可以查看Open On-Chip Debugger:OpenOCD User’s Guide。
支持下载器列表(部分):
  • CMSIS-DAP v2 (USB bulk based) adapter driver
  • Nuvoton Nu-Link and Nu-Link2 adapter drivers
  • NXP IMX GPIO mmap based adapter driver
  • ST-Link consolidate all versions in single config
  • ST-Link read properly old USB serial numbers
  • STLink/V3 support (for ST devices only)
二、安装openOCD1. 下载openOCD2. 安装openOCD
这是第三方编译好的软件,解压后配置环境变量即可。
openocd可执行程序在 bin 目录下,将 bin 目录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配置好之后重启电脑。
3. 检查是否安装完成
重启后打开命令行,检查是否可以查看openocd版本:
三、openOCD使用方法1. 连接到目标芯片
openOCD连接目标芯片的命令格式为:
  1. openocd -f <接口配置文件> -f <目标芯片配置文件>

楼主:
接口配置文件和目标芯片配置文件需要使用绝对路径。

其中接口配置文件是openOCD支持的下载接口,在 scripts\\interface 文件夹下:

目标芯片配置文件是openOCD支持的目标芯片,在 scripts\\target 文件夹下;

比如这里我使用ST-Link v2-1下载器+STM32L431RCT6,结果如图:

楼主:
2. 下载程序
成功连接到目标芯片后,需要使用 telnet 协议连接到 openOCD 终端,端口4444,这里我使用mobaxterm:
连接之后需要注意,此时终端所在的路径是openOCD开启服务的路径,可以使用pwd命令查看:
连接到openOCD终端之后,按照下面三个步骤下载程序。
① 目标芯片挂起,停机:
halt

楼主:
② 烧写:
flash write_image erase <要下载的文件> <flash烧写起始地址>
③ 复位: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