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60的这个TIM4的事件输出有6

楼主(2021-12-03):
请问460的这个TIM4的TMR4_SCSRm)事件输出有
000:Special Event 0的EVT输出有效
001:Special Evnet 1的EVT输出有效
010:Special Evnet 2的EVT输出有效
011:Special Evnet 3的EVT输出有效
100:Special Evnet 4的EVT输出有效
101:Special Evnet 5的EVT输出有效
请问,在做AD触发时,触发源选哪个呢,这个也没看到AOS中有定义,只有
/* TIMER 4 */
    EVT_TMR41_SCMUH         = 368u,
    EVT_TMR41_SCMUL         = 369u,
    EVT_TMR41_SCMVH         = 370u,
    EVT_TMR41_SCMVL         = 371u,
    EVT_TMR41_SCMWH         = 372u,
    EVT_TMR41_SCMWL         = 373u,

网友A:
   首先SCSRm里面选择输出哪种??然后在ADC TRIG寄存器里面设置对应的触发EVT
    Special Event 0 ----> EVT_TMR41_SCMUH         = 368u,
    Special Event 1 ----> EVT_TMR41_SCMUL         = 369u,
    Special Event 2 ----> EVT_TMR41_SCMVH         = 370u,
    Special Event 3 ----> EVT_TMR41_SCMVL         = 371u,
    Special Event 4 ----> EVT_TMR41_SCMWH         = 372u,
    Special Event 5 ----> EVT_TMR41_SCMWL         = 37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