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3):
目前有项目要求用的1.8v,请教下大侠们是否STLINK有版本支持1.8V?

网友A:
好像都是3。3的

网友B:
3.3直接就能用吧? 不行就买块电平转换板,一块板有很多路. 我以前买过,烧1.8V的flash.

网友C:
原厂有。stlink V3+stlink VOLT。可以支持最低1.65V

网友C: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b-stlink-vol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直接就能用吧? 不行就买块电平转换板,一块板有很多路. 我以前买过,烧1.8V的flash. ...

主机端要1.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有。stlink V3+stlink VOLT。可以支持最低1.65V

好,研究下

网友D: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这是什么

网友E:
可以用三极管或mos管做电平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这个好像就是用的电平转换IC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三极管或mos管做电平切换

目前看是用电平转换靠谱些

网友F:
某宝上有官方版本卖

楼主:
那个也是加了转换IC的,哈哈

网友G:
买个原厂的,也不贵。

网友H(2022-01-03):
一般的都是3.3v的

网友I:
应该是加了DCDC的了

网友J:
使用转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