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为什么有那么多警告

楼主(2021-12-03):
这些警告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不太明白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怎么配置的,截这么一小块,神仙也搞不懂啊

网友C:
黄色警告表示该引脚的某些IO功能已经被其他IO功能占用。

网友D:
IO引脚是复用的;当你启用某些功能,则另一些功能的部分或者全部就不能实现了,这时就能看见有警告,鼠标移上去应该有提示;若不是你需要的功能,可以不用理睬。

网友E(2022-01-03):
是不是说米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F:
可能是引脚占用了

网友G: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是不是就是灰色的啊

网友H:
已经占用了  但是如何进行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