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室内LED拼接屏安装步骤方法

楼主(2021-12-03):
安装室内LED拼接显示屏时,常用的方**选择购买框架、模块、线缆、电源、控制卡等材料。那么如何将模块组装成一个完整的大LED拼接屏并正常使用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拼接屏安装步骤。

一、首先是做边框
我们需要计算屏幕尺寸:假设一块屏幕的单元板模块,尺寸为320*160,长15,高12,这个拼接屏共享180个模块。320 * 15 = 4800毫米,160 * 12 = 1920毫米,净面积为4800毫米*1920毫米加上10毫米的缝隙,最后这块拼接屏的尺寸应是4810毫米*1930毫米。
从市场上购买4块4*4方钢和4块2*2方钢(长6米)。首先用4*4方钢做一个方形框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定制)。因为4*4方钢的方钢尺寸是40毫米,所以最后大框的尺寸就是4850mm*1970mm。
焊接时,尽可能用钢尺焊接90度角。那个中号不重要。桁架完成后,将小方钢焊接在上面。小方钢的内部尺寸为4810毫米* 1930毫米。小方钢的四角和中间部分用剩下的4*4方钢切成小块,焊接起来便于不锈钢包裹。
边框做好后开始焊背条,前两块用板量着焊,找到尺寸后一直往下焊就行了。背条是40mm宽的,长度为1980mm左右,两头能够着好焊就行。焊好后的边框(照的是背面)边框就可以拿到大厅内安装了。墙顶部做好两个角钢挂钩。

二、安装电源、控制卡和模块。
搁板挂好后,四周留10毫米左右的缝隙,因为室内的屏风不能做成带风扇的框框,只能靠这10毫米的缝隙进行简单通风。
安装电源时,先连接两根成品电源线,5V输出的正负极一定要看好,否则会烧坏电源线、模块和控制卡。
每根成品电源线都有两个连接器,因此每根电源线可以承载四个模块。然后电源之间有220V的连接,只需要用2.5平方的软铜线把每排串在一起,最后每组220V的电源线连接到配电柜的开路端子上。
在安装屏幕之前,必须布置从配电室到LED显示面板配电柜的电缆。连接电源后,安装控制卡。这里的控制卡使用同步接收卡。整个电源和控制卡的布局以及LED显示屏都有出厂时的《电源和系统接线图》,所以只要接线严格参照图纸,就不会出错。一般工程师自己也可以根据电源和卡的数量来估算出线的方式。
三、接收卡与模组连接
这里,我们为每张卡准备了三排模块,总共36块板。这样,每三排安装一张卡片。从最近的电源取5V给卡上电,注意正负极,然后用网线把五张卡连接起来。电源连接器附近的网络端口是输入端口,右边的第一张卡也是头卡。输入端口连接计算机的千兆网卡,然后输出端口连接第二张卡的输入端口和第二张卡的输出端口。输出口是空的。

接收卡连接网线示意图
在安装模块之前,应该使用不锈钢包边,这只是为了美观,也是安装需求。特别是找了一个不锈钢师傅测量尺寸,估计测量完钢结构后增加了5毫米,这样不锈钢包边就可以堵住了,方便安装。因为这里的屏幕尺寸不大,我们提前安装了不锈钢包边,有时候可以在屏幕安装好之后再安装不锈钢包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底部第一排的水平一定要做好。
四、安装模组
紧固不锈钢边缘后,就可以打开上部模块。模块建议自下而上安装,从中间向两边开始。关于这种安装方式有很多争议。从底部安装主要是让水平和垂直方向在正常的控制范围内,尤其是屏幕面积大之后,更容易失控。特别是对小间距的要求很高,有些缝隙不符合要求,需要微调。
安装间距过小的工程师都知道,即使精密模具从模块或盒子里出来,还是有误差的,几根线错位会导致整条线错位。其次,从中间到两边的安装可以分成两组甚至四组人员分别工作,节省了安装时间。即使安装放错地方,也不会影响另一批人的进度。
根据图纸,安装模块附带的带状电缆。短带状电缆仅适用于模块之间的连接。从控制卡到模块的长带状电缆需要根据电缆顺序的长度进行安装。顶部和底部使用的带状电缆最长,大约有一米半长。
如果扁平电缆损坏,切割一个新的部分,只需按压两端,然后安装一个固定夹。很多时候,因为背板支撑不平整的模块,你在安装的时候要把线卡剪掉。当扁平电缆插入模块时,红色边缘向上,同时模块的箭头向上。如果没有标有箭头的模块,则模块上的印刷字必须朝上。模块之间的连接是模块前面的输入连接到前一个模块后面的输出。
五、调试
安装四线模块的卡后,打开电源并进行测试。如果有问题,及时解决,因为如果安装了另一个模块,会覆盖这张卡,无法测试。另外,如果继续安装,就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如果所有模块都安装好了,找问题点,把安装好的模块拆下来,工程量会大很多。
控制卡上有一个测试按钮。通电后,可以先用这个方法测试。如果安装正常,屏幕会依次显示红、绿、蓝、线、场、点信息,然后再次测试控制计算机,主要是测试网线是否通讯正常。如果正常,安装下一个组,直到安装完成为止。
商城:http://www.xmjisujia.cn
公众号:极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