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多通道如何指定采样顺序?

楼主(2021-12-03):
AD, dc, ADC, pi
103的片子64pin封装只开一个adc通道都是正常的,
开多个通道,不知道怎么指定通道的采样顺序,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HKF103用户手册【10.3.3 通道选择】有详细说明哦。比如
          【规则组:由多达 16 个转换组成。规则通道和它们的转换顺序在 ADC_SQRx 寄存器中选择。规则组中转换的总数应写入 ADC_SQR1 寄存器的 L[3:0]位中。】

网友B:
版主说的可能是这里

网友C:
ADC采集顺序通过编写代码的顺序好像就行

网友D:
这个我一般就2通道ADC 还没涉及过顺序来着

网友E:
一般来说,这个ADC采集顺序有啥重要的嘛?

网友F:
没研究过,一般都是ADC1 ADC2 这种顺序写的,数据也是顺序上来的

网友G:
我觉得顺序写代码好像就行吧

网友H:
你可以查查芯片手册,ADC那部分

网友I:
正常ADC顺序有啥意义嘛?我都没涉及过

网友J:
采集一个取一个,然后再采集下一个,这种可以么?

网友K:
应该可以设定通道顺序的,我觉得可以

网友L:
可以去查查多通道采集ADC,流程

网友M:
你用ST的如果可以,HK的直接烧录ST的代码就行了

网友N:
ST和HK是兼容的,代码都可以直接使用哦

网友O:
多通道的我还没用过,一般就2通道,顺序采集就完事儿了

网友P:
可以去网上搜搜,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定义采集顺序的

网友Q:
可以查查手册,看看寄存器定义

网友R:
应该是可以配置采样顺序的,但是咋搞,没搞过

网友S:
定义顺序干啥呢?可以采集一个处理一个呀

网友T:
ADC多开好像还有影响呢,这得注意哈

网友U:
没设置过,我就用一个ADC 检测电池电量

网友V:
看看数据手册吧,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KF103用户手册【10.3.3 通道选择】有详细说明哦。比如
          【规则组:由多达 16 个转换组成。规则通 ...

感谢,这部分我看过,
现在还在试,具体操作就有点蒙了

网友W:
按照通道号顺序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部分我看过,
现在还在试,具体操作就有点蒙了

按这章节的说明看,同时结合具体寄存器看,会更加清楚。

网友X:
可以配置多个通道,按照通道编号写入ADC_SQR寄存器,ADC_SQR寄存器指定了顺序,可以扫描这些通道用DMA搬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可以配置多个通道,按照通道编号写入ADC_SQR寄存器,ADC_SQR寄存器指定了顺序,可以扫描这些通道用DMA搬 ...

恩,按照寄存器的话,是的
到库函数,就又再试,感谢

网友Y(2022-01-11):
好像是有特定顺序的

网友Z:
顺序采样也不是挨个的来

网友AA:
ad有这种采样模式

网友AB:
不是随心所欲定义顺序的

网友AC:
可以顺序采样 但是不是12345的这种循序 是手册指定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