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把开发板变成服务器,在香橙派zero2上安装Linux宝塔面板

楼主(2021-12-03):
宝塔 Linux 面板是提升运维效率的服务器管理软件,支持一键 LAMP/LNMP/集 群/监控/网站/FTP/数据库/JAVA 等 100 多项服务器管理功能,下面将介绍在香橙派orangepi zero2这款开发板上安装宝塔面板的完整操作步骤。
1)香橙派zero2是全志H616芯片方案板,关于开发板的更多参数信息,也可以到orangepi官网了解:

2) 宝塔 Linux 系统兼容性推荐的顺序为(摘抄自宝塔官网)

3) 安装宝塔前,请确保开发板的 linux 系统是新安装,另外请先关闭开发板 linux 系统的 orangepi-ramlog 和 orangepi-zram 服务,如果不关闭,安装宝塔时会报设备空间不足的错误。在开发板的 linux 系统中输入下面的两条命令就可以关闭 orangepi-ramlog 和 orangepi-zram 服务

另外还需要屏蔽下面的配置,设置完后需要重启开发板的 linux 系统

4) 重启后,登录 linux 系统输入下面的命令就可以开始宝塔的安装

5) 然后宝塔安装程序会提醒是否安装

6) 然后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当看到终端输出下面的打印信息时,说明宝塔已经安 装完成,整个安装过程大约耗时 59 分钟,根据网络速度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7) 此时在浏览器中输入上面显示的面板地址就可以打开宝塔 Linux 面板的登录界 面,然后在对应的位置输入上图显示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就可以登录进宝塔

8) 成功登录宝塔后的会弹出下面的欢迎界面,首先请将中间的用户须知阅读完拖到 最下面,然后就可以选择“我已同意并阅读《用户协议》”,接着点击“进入面板”就 可以进入宝塔了

9) 进入宝塔后首先会提示需要绑定宝塔官网的账号,如果没有账号可以去宝塔的官 网(https://www.bt.cn)注册一个

10) 最终显示的界面如下图所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开发板 Linux 系统的一些状态 信息,比如负载状态、CPU 的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和存储空间的使用情况等

11) 测试宝塔的 SSH 终端登录
a. 打开宝塔的 SSH 终端后首先会提示需要输入开发板系统的密码,此时在密 码框中输入 orangepi(默认密码,如果有修改请填写修改后的)即可

b. 成功登录后的显示如下图所示

12) 在宝塔的软件商店中可以安装 Apache、MySQL 和 PHP 等软件,也可以一键部 署各种应用程序,这部分功能请自行探索,这里就不一一演示了

13) 宝塔命令行工具测试

14) 宝塔的更多功能可以参考下面资料自行探索

网友A:
请问您有电子元件这方面的需求吗?

网友B:
公开课《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