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330的滴答配置问题

楼主(2021-12-03):
目前能找到的用户手册上面写着 STCLKREF 复位值是0   实际应用测试后发现复位是1而不是0  ;
造成如果STCLKREF位为1 那么 STCLKS 位即使是0 依旧会以 SCLK 作为时钟 而不是SCLK /2作为时钟
所以在使用滴答分频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坑 免得反复查找找不到问题

网友A:
多读手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手册写的很详细呢,注意看就好了

网友C:
所以说多读书多读手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D:
直接使用定时器,自己做一个定时器比较好,嘀嗒定时器不太好用吧。

网友E(2022-01-11):
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滴答定时器呢

网友F:
如何自己做定时器

网友G:
直接用定时器多方便啊

网友H:
这个值可以手动置位吗

网友I:
滴答在有些场合是不可取代的

网友J:
有时间多研究一下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