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镍氢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21-12-03):
CN3085是一款可以对镍氢电池进行充电管理的芯片,可以对单节至四节镍氢电池进行充电管理。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CN3085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芯片内部集成有高精度电压比较器,可以精确设置恒流充电终止电压。
CN3085充电电流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输入电压掉电时,CN3085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的电流消耗小于3微安。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锁存,电池低电压时涓流充电,自动再充电,恒流充电,维持充电(定时),电池温度监测以及状态指示等功能。

楼主:
CN3387是一款工作于2.7V到6.5V的PFM升压型多节镍氢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可以对4节到12节镍氢电池进行充电管理。 CN3387采用恒流模式和维持充电模式对电池进行充电管理,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源,电感电流检测单元,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和片外场效应晶体管驱动电路等,具有外部元件少,电路简单等优点。
当接入输入电源后,CN3387进入恒流充电状态,控制片外N沟道MOSFET导通,电感电流上升,当上升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如此循环。当FB管脚电压达到1.125V(典型值)时,CN3387进入维持充电模式,此时输入电流减小为恒流状态的66%,同时启动内部定时器。当内部定时结束或者FB管脚电压达到1.205V时,充电过程结束,片外N沟道MOSFET保持截止状态。当FB管脚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1.105V)时,CN3387再次进入充电状态。CN3387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工作温度范围从-40℃到+85℃。
当电池电压低于输入电压或电池短路时,CN3387在片外N沟道MOSFET和P沟道MOSFET的共同作用下,用较小电流继续对电池充电,对电池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CN3600是一款固定关断时间的PFM模式降压单节镍氢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600输入电压范围2.7V到6.5V,外部元器件少,应用简单,非常适合单节镍氢电池充电管理应用。
CN3600采用恒流和维持充电模式对单节镍氢电池进行充电。上电以后,CN3600先采用恒流模式对电池充电,当电池电压达到1.36V后,进入维持充电模式,同时启动内部定时器。在维持充电模式,定时结束或电池电压达到最高电压(典型值1.46V)时才进入结束状态。在结束状态,没有电流流入电池。当电池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以下时,自动进入再充电模式,开始新的充电周期。
CN3600的开关频率可达500KHz,可以使用小外形的电感和电容。
其他功能包括两个漏极开路状态指示输出,电池过压保护和芯片过温保护等。

楼主:
附技术说明书

楼主:
CN3600技术说明书

网友A:
公开课《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