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K22,RB2设置为输入口,连接的是74hc165的串行输出口Q7

楼主(2021-12-03):
PIC18F46K22,RB2设置为输入口,连接的是74hc165的串行输出口Q7,检测电平不变化,初始化已经将配置位设置为数字输入,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下信号是否变化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技术和样品支持可以找我,建议使用最新型号PIC18F46Q10

Microchip全线一级代理--晏阳科技(Promaster)
曾先生 18924673269 (微信同号)

网友C:
接楼上, PIC18F47Q10的开发板以前microchip在论坛里有送过, 应该有不少应用分享的。 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9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