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
测试发现,C端 电压变化很大,并不是我预想的6.6V稳压,应该还有什么条件才能稳压吧,请教大家

楼主(2021-12-04):
引用 网友A:
考虑温度変化,IR5与Ib的关系是关键。
负载变动大则宜用TL431,各厂牌都有,注意有Iak最小限制。 ...

我没说清楚,是调节那个可调电阻,电压变化较大

网友B:
公开课《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C:
电阻参数没选对,负载最大电流2mA,R6用6K,R5用600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考虑温度変化,IR5与Ib的关系是关键。
负载变动大则宜用TL431,各厂牌都有,注意有Iak最小限制。 ...

IR5为啥等于10-15倍的I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