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1-12-04):
这是我抄的雾化器电路,其中有3个电感和一个电容的规格不能确定,
外观我已经标记在图中了,雾化器换能片是1.7mhz的,。
恳请大佬不吝赐教,上图中的电容电感是什么型号?
如果能给解释下原理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错了,色码电感看色码,圆柱电感看数字。跟色码电阻一样,但是单位uH,因此473K=黄紫橙银=47mH+-10%。K= ...

以前的图确实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圆柱电感上面啥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图确实错了,现在改过来了。圆柱电感上面啥也没有。

可以用多功能万用表(电感档)测一下电感的参数,电容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式共集极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雾化片呈电感性。

谢谢大佬费心的注释,。但是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工作原理,可以有偿。留个微信或者加我微信 whl23019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善于文字表达,学生时代至今的笔记,大部分是画图,我是识图认字,工作原理就在电路里面。
有关于本 ...

还有个问题 很疑惑,就是电路中的bu406的散热片和他的集电极是相通的,散热片和外壳是通的,集电极和散热片又同时连接了36V正极,那么放在水中使用的话,岂不是整个机器的外壳都和36V正极通了?这样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