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自制带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电路图分享(未完成)

楼主:
如题,在参考了simple foc和硬石电子的设计之后,需要设计一款带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主控:STM32F103
是否带霍尔:是
需要实现目的:需要通过模拟量输出(电位器),实现电机位置闭环控制
原理图如下,目前单片机的信号脚还没连接,目前还有几个疑惑。
1.霍尔信号应该怎么接,是接到STM32的定时器上吗,对定时器有没有要求,高级/通用定时器?
2.驱动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内置MOS,一种是驱动器+外置MOS。我对于板子尺寸尽量紧凑,所以更倾向于内置mos,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3.硬件设计网上的方案很多,基本就分为驱动+相电流采样。电机驱动我觉得难点在于软件控制,那么对于单片机的型号选型是否有要求,对算力有要求吗?可是连arduino都可以实现simple foc,那么stm32f103应该绰绰有余吧。

楼主(2021-12-04):
为什么转一圈,三个霍尔信号变化如下图

网友A:
如果你连这个6步换向还没搞明白,那就先别搞这个 实现电机位置闭环控制。
估计你要实现这个 实现电机位置闭环控制 功能还得需要至少1年的时间。
你还是先让电机至少能转起来再说吧。
位置环是最外环,里面是速度环,再里面是电流环,如果你也不懂PID算法,这个又得需要至少几个月时间。

首先是图腾柱,MOS管驱动,然后是 H桥,H桥驱动,死区时间,三相全桥,这个得需要点时间才能搞明白,
然后霍尔逻辑,三相六步,60度,120度,换向节拍,
然后是PWM控制,同步续流,还有交叉换向,噪音消除。
然后是电流控制,逐周期电流采样,平均电流限制和峰值电流限制。
然后用PID,设定峰值电流,输出为PWN,反馈为电流值,到这里就实现了电流环。

然后再加上速度采样,速度采样有测周期,有测频率,各有优缺点,但是还要有低速时,速度测算时间太长的解决办法。
再加上PID算法,设定速度值,控制电流峰值,反馈速度,就实现了速度环。

然后速度做积分,或者直接从编码器读取位置量,然后加上PID算法,设定位置,控制速度,反馈位置,就实现了位置环。
但是这里还有很多东西要解决,比如转动惯量比,刚性调整,共振抑制等,还是很复杂的算法。

然后似乎就能实现你想要的这个功能了。
等这些都完成了,估计研究生都快毕业了。

你这个需求完全就是一个伺服电机的功能。开发一款伺服电机需要一整个专业团队干半年。新手干1年能完成,很快了。

之所以这么说,也不是要打击谁的积极性,而是说,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觉得实现一个东西很简单,几句话就能完成。
而是要打好基础,一步一步来,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我以前做过伺服电机控制器和无刷电机控制器,批量产品,现在让我按照你这个要求再从头做一个,我觉得也得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网友B:
我刚好用STC8G1K08 TSSOP20做了一个,原来是无感的电调,改成霍尔。

楼主(点评):
我把主控改成STM32F40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