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小信号检测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1-12-04):
我们需要检测光电倍增管的响应信号,
当前信号经过放大,采样后,ADC读取感觉波动有点大
但是,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原始信号,什么都测不到,
示波器只能测量放大处理之后的,

请问,对小信号放大,采集过程中,如何优化电路,
因为放大信号的同时,必然把噪声也放大了,
目前采取的办法是,adc采集,再做平滑处理

网友A:
每天学习点新知识

网友A:
期待各路大神的指点

网友B:
其实,有时候,写代码是一方面,搭电路也很重要~
感觉这个问题,对码农有点难

网友C:
光电倍增管的使用时非常非常有讲究的,第一建立孤岛,第二阻抗匹配运放。
详细参考以前大神的杰作,当年做产品使用光电倍增管就是靠这篇**完成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网友C:
有问题可以电话、QQ联系。一八245919835 黑龙江大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电倍增管的使用时非常非常有讲究的,第一建立孤岛,第二阻抗匹配运放。
详细参考以前大神的杰作,当年做 ...

感谢,先看看这个帖子

同时,也确实感觉倍增管有些特性不是很清楚,规格书和厂家也都没说~~

网友D(2022-01-03):
需要放大一下吧

网友E:
感觉不太好处理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个部件

网友G: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H:
感觉小信号都不怎么 好处理 容易有干扰

网友I:
小信号都不好处理,
运放也要用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