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ac一般都用多少位的?

楼主(2021-12-04):
之前一直担心位数不够用,选独立DA
现在用内部DAC,发现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看你实际需要的电压精度,12位满足大部分使用,可以算下最小分辨率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C:
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

网友D:
我现在基本就用内部的了,
有时候,选择高位数,是根本不知道具体需求是什么,无奈之举

网友E(2022-01-03):
基本上看需求了

网友F:
我一般用12位的

网友G:
现在12位的是不是主流的了

网友H:
我用过24位的 但是没有感觉

网友I:
现在还有很多是10位的呢

网友J:
这个没有硬性指标吧

网友K:
一般像ST自带的都够用了

网友L:
一般DAC都是8或者12位吧,之前都是ADC位数,DAC还没用过

网友M:
对的,一般咱们用的程序也没有那么高的需求哈

网友N:
你用的 独立DAC是多少位的啊?

网友O:
ST内部的DAC精度好像还不低呢,好像是12位的吧

网友P:
用内部的基本够用的,如果不够用再换呗

网友Q:
F4的DAC是多少位啊?好像是12位的

网友R:
这个你查查数据手册呗,芯片数据手册都有写的

网友S:
浪费钱啊,哈哈哈哈,一般内部DAC都是够用的

网友T:
位数够用的,12位呢,还不够用啊

网友U:
这个看你需求,STM32F4的DAC好像是12位的,所以估计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