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外部由TIM1_Update触发,怎么会影响TIM2,TIM3?

楼主(2021-12-04):
TI, AD, TE, dc, pd
芯片MM32SPIN05PF,
在官方例程ADC_TIM1Trig_DMA_SingleChan_Interrupt是基础上
改成TIM1_Update触发ADC采样,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改成ADC_ExternalTrigConv_T1_TRIG;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TIM_TRIGSource_Update);   //TIM1增加的命令
同是启用了TIM2和TIM3,
TIM2为1ms,TIM3为2ms,
运行是,ADC采样是按照TIM1_Update频率正常采样,
但TIM2和TIM3中断函数运行不正常,跑得飞快,
大神帮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附上工程文件。。。

网友A:
中断优先级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优先级没设置对?

目前DMA优先级为0,TIM2为1,TIM3为2,
好像中断优先级不影响吧,

设置Update触发还需要注意其实事项么?

网友B:
不应该啊

网友C:
是不是配置上冲突了?

网友D:
定时器触发采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