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05和06函数库通用吗?为何时钟不对?

楼主(2021-12-04):
芯片是MM32SPIN06PF
官方没找到MM32SPIN06的驱动库,
就用了MM32SPIN05的驱动库,
#define SYSCLK_HSI_72MHz    72000000
用官方05的RCC_MCO例程未做任何改动,
使用#define SYSCLK_HSI_72MHz    72000000
示波器实测PA9脚只有8MHz,换了一片IC也一样,
换MM32SPIN05芯片,PA9脚可以正常输出72MHz
#define换成12M,24M,48M都只有8M输出,

05和06只是容量和比较器有区别,
名称都叫MM32SPIN0x_q_Samples,按道理驱动库是通用的呀,

网友A:
看官方是不是只要这个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官方是不是只要这个库啊

官方网站没有找到06的库,只有05的

楼主:
查了下手册,05没有PLL倍频器寄存器,06有PLL倍频器寄存器
他们还是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