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值不连续

楼主(2021-12-04):
ADC采样遇到了问题,采集的信号值是逐渐连续减小的。我采样时是每10ms采集一次,采集32次排序,取中间的24个值求平均,每秒运算出一个值。但是实际测量中,大概每隔30S左右。我的采样值会连续2-4秒是相同的。并且这2-4秒中,每秒采集出来的32个数基本都是相同。实际的采样值应该是每秒都在减小。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还请回复一下。

网友A:
你采集的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采集的什么信号?

光照射光敏电阻后的电信号,经过运算放大后采集。

网友B:
会不会没有触发到adc开始作转换,所以才读到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没有触发到adc开始作转换,所以才读到旧值

应该不是,我把每次AD转换前把返回值清零了,然后把每次采样的值打印出来看,没有0,就是每次采样都是新转换出来的值。会不会是运放的积分电路中,电容的充放电导致测量有问题?准备更换一下电容大小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C:
是在同一光照环境下还是本身就是变化的

网友D:
为什么没秒都在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同一光照环境下还是本身就是变化的

本身就是变化的,在逐渐减小,实际中每秒采样值都应该在减小,不会存在连续两秒钟采样值都相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秒都在减下?

实际要测量的采样值就是在每秒减小

网友E:
先找个基准电压,看看,adc的读值是否正确。
然后改变所谓的光照信号,看看变化趋势
再次,稳定光源,相对固定测试

网友F:
先要确定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