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 单一芯片最低功耗可以做到几个UA?

楼主(2021-12-04):
HC32F005 单一芯片最低功耗可以做到几个UA?  就一最小系统,已经用了005,不考虑L110。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建议你去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问问代理商或者官方的FAE,他们肯定知道

网友D:
没测试过啊,一般都很低吧,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网友E:
芯片低功耗不代表你整体低功耗,你需要考虑整体的低功耗情况哦

网友F:
低功耗的话,我觉得华大做的非常好了,所以直接用就好啦

网友G:
你要用什么低功耗模式,DeepSleep还是Sleep,怎么唤醒,这些都涉及到功耗。

网友H(2022-01-08):
手册数据很难达到啊

驱动库上有例子,GPIO唤醒,最低0.5uA左右

网友I:
我觉得整个低功耗的差别都不大

网友J: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K:
两个差的应该没多少

网友L:
不如专用的低功耗芯片

网友M:
现在低功耗都很厉害啊

网友N:
数据手册上的数据还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如果你自己单机功耗做不到,那就是你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