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 如是观

楼主(2021-12-04):
自举,就是令 偏置网络中的某一点的电位 跟发射极的电位之差 不变。

网友A(点评):
请坛友结合所附线路图,具体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待机状态时,F点电位最高,射极最低,基极居中,
未有自举电容时,F点电位 几乎不变,当基极 输入讯号 时,电位变化最大,Rb 把讯号分流,
如果 F点跟射极的电位差恒定,则 Rb 不单不分流,还能令 Ibq 固定,讯号源负荷大减,只需给出 发射结 所需的变量 就可以。

楼主:
@王栋春
三极管 发射结 通着两股电流,
一股是 偏置  I.bq ,另一股是 讯号  I.in ,
咱们希望的,是 偏流固定,只是 输入变,那就得让 Vcc 随输出而变 才行,
其实,在 F点 与射极 跨接一个恒压源,亦有同样效果,I.bq 跟射极电位的变化无关了。

网友A(点评):
楼主之意可以这样理解吗——利用Cb储能特性,确保电路中的Ib不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Cb 只是环境条件,讯号介入的程度才是关键。

楼主:
@王栋春
Vcc 是恒压源,Ib.q理这不变,
问题是,共集拓扑的 基极电位摆幅 可以接近 Vcc ,变化太大了,这 Ib.q 会被讯号挤掉,
而 Cb 的作用也相当于 恒流源,它绕过 Re 来提供偏流,这是 共射极 的偏置方式啊,事实上,Cb 是可以兼作 负载耦合电容的,
因为 Cb 环路是不经过 Re 的,所以,讯号对 射极电位 的影响不会波及 Rb ,Rb 分压近乎恒定,Ib.q 也就 近乎恒定。

楼主:
三极管跟随器的架构不複杂,在发射极串个电阻就成了,
想让 Re 吃上整个 Vcc ,基极电位 就得要比 Vcc 略高才行,
讯号源如果是电讯号而且幅度够高,或者 前级是互补推挽拓扑,则 自举大可不必,
否则,就须引入 自举,自举的作用,除了使 Ib.q 固定,还能把 F点 抬升至超过 Vcc ,这样,才能把 基极交流电位 上拉 至跟 Vcc 齐平。

楼主:
@王栋春
新增一个电源,由发射极 连至 Vcc ,可以见到,Ib和Ic 都增加了,但 射极电位却上不去 !
何故,因为,两个恒压源,一端共了线,另一端的电位就没法变,所以,自举电容的 基极侧 必须游离,基极偏置电阻要改为 两个串联,让 自举电容 接入,这样做,F点 就能够浮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王栋春
Vcc 是恒压源,Ib.q理这不变,
问题是,共集拓扑的 基极电位摆幅 可以接近 Vcc ,变化太大了,这 ...

@王栋春
因为,自举电容 只对 发射结 形成环路,而 发射结 的分压 1V不够,所以,Rb 的分压没多少波动,Ib.q 也就大致固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王栋春 :
三极管 发射结 通着两股电流,
一股是 偏置  I.bq ,另一股是 讯号  I.in ,

@王栋春
共集拓扑,就 Rb和Re 两个电阻 而矣,想带自举的, Rb 就做成两个串联,
找两个电池,一个充当讯号源,一个扮演自举电容,充当讯号的 串个电流计接到基极,然后把扮演自举电容的 跨接于 F点与发射极,
当「自举电容」接入时,电流计的读数有何变化,或者,两个电池 先同时接入 然后把「自举」撤掉,电流计的读数又有何变化 。

楼主:
引用 楼主:
@王栋春 :
共集拓扑,就 Rb和Re 两个电阻 而矣,想带自举的, Rb 就做成两个串联,
找两个电池,一个充 ...

@王栋春 有个好工具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是 小电珠(白炽灯)或 LED ,
这实验的立意,在于 定性而非定量,况且,电流计 毕竟是 专业器材,不会人人都有,
从亮度的变化就可见到效果,灯串哪都行,视乎 灯与三极管 两者的功率层级。

网友B: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自举电路是用来提高交流输入阻抗的,F点电位跟随E极,结果是流过Rb的交流电流接近为0,就是不被Rb分流,输入阻抗就提高很多

楼主(点评):
对,此乃 经典 说法。

楼主:
同大小的 Ic ,有偏置跟没偏置,讯号源的负荷一样吗 ?!
使 Ib.q 固定之法,  是让 Rb 或「Vcc」随讯号而变,恒流元就可做这种 Rb ,
给偏置网络馈送的电压愈高,Ib.q 受讯号的影响就愈小,偏压若随讯号而变,则 Ib 就不受讯号影响,如果 Rb 压降恒定,则 I任何时候 Ib 都不变而不光是 待机状态 了。

楼主:
对于 讯号源,有源器件的输入端 是常规负荷,偏置网络则是额外负荷,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 发射结与各偏置电阻的总合,当 基极电位 被讯号改变时,流过 Rb 的电流也会随讯号而变,这就是 额外负荷,
如果在 Rb 的上游 新增一个「讯号源」,这新增的讯号  跟原有讯号 步调一致,就能把原有讯号源的 额外负荷 转移到 F点,
而这个「新增讯号源」,实际上就是 跟随器 自己,射极电位 紧随基极,而 自举电容 的电压不变,那么, F点 电位也跟 基极电位 步调一致,原有讯号源的 额外负荷 就转而由跟随器代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大小的 Ic ,有偏置跟没偏置,讯号源的负荷一样吗 ?!
使 Ib.q 固定之法,  是让 Rb 或「Vcc」随讯号而 ...

@王栋春
I=V/R
如果 R不跟V成正比,则    I 会随V的变化而变化,不管此 R 线性与否,
在此基础上,给 R 灌入 恒定电流,对原有的 IV关系 没变,对讯号源而言,这恒流 仿如不存在 !
那就不会增加讯号源的负荷,须知道,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跟有源器件自身的输入输出阻抗,是 两码事 !
须知道,偏置网络的阻抗,是算在  放大器输入阻抗  的账上的,偏置网络 不分流,输入阻抗 就剩下  有源器件输入端  的,那当然 比有分流时 高多了。

楼主:
至于 自举为何能 增加输出摆幅,这其实跟 电源对负载的反应 如出一辙,
对于 非恒压属性 的讯号源,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倘若高了,因负荷减轻,讯号的幅度就会增加,
放大器的 输入幅度 是跟讯号捆绑的,输入幅度因 自举 的引进而被 挤高了,输出幅度自然就 随着增加。

楼主:
自举 三点识:
①实现 恒流 的方法,
②放大器 输入阻抗 的成份,
③非恒压电源对负荷变化的反应。

楼主:
自举 三不能
①讯号源若为恒压,则只减 讯号源之荷,不会增输出之幅,
②单管跑交流,在 负半周,Re 跟负载分压,射极电位 无法下拉至 Vee ,
③带 容性负载,自举失效,射极都被 容性负载 直接箝住了,还举得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王栋春 : 在不失真之输出最大摆幅。

没有 PNP ,就 只能顶天,无法立地,有 自举 也没用 !

楼主:
像这样的级联架构,就要 自举 了,
把 V1 砍掉,R2 的分压 就是 V2 输出的峰值 !
R(1+11 ) 小,V2 输出高 但 V1 负荷加重,反则反之。

楼主:
姑且给标题电路 较个真,
如果,Rι 也是 4.7kΩ ,则 射极静态电位应该是 6V ,
线性电路,Ube 权且视为 0.6V ,那么,基极电位就是 6.6V ,
可是,F点 的静态电位,只有 5.78V (Rb 要吃的还没算进去) !!

楼主:
没有 自举电容,当 基极电位「上拉」至 9V 时, F点电位 不过 7.39V 而矣,而且,讯号会被 Rb 分流。

楼主:
在 Cb (自举电容) 的地盘内,Rb 愈大,Vbe 所佔的份额就愈小,讯号对 Ib.q 的影响也就愈小,所以,F点 的待机电位 应该在 7至8V 之间。

楼主:
待机状态时,负载被 输出耦合电容 隔离,静态射极电位的决定者 只有Re ,
射极电位权且假设为 4.7V ,则 Ie 为 1mA ,基极电位 5.3V,
如果这管子的 β 为 99 ,则 Ib 有 10μA ,Rb 压降 0.1V ,总计 5.4V<5.78V ,
如果前级 Ic 也是 10μA ,则 Rb 分压增至 0.2V ,总计 5.5V , 而 F点 电位也因 前级 Ic 的加载而被拉低,那就平衡了,约为  5.6V ,
那么,Cb 的电压约为 0.9V ,Rb 分压始终保持 0.3V ,如果前级截止,则这 0.3V 的分压所造成 30μA 电流就全数流进发射结,Ie 增至 3mA ,足以让 射极电位 升至 9V ,而 F点电位 也举至 9.9V 。

楼主:
R2=R1÷(1+β) ,射极电位是多少 ?!
然后,使 V1 饱和,V2 的射极电位是多少 ?!

把 C2 一端接至 R(1+11)的节点,当 C2 电压停止增加了,就让 V1截止,当 V1 截止瞬间,射极电位又是多少 ?!

楼主:
楼上重编后,此层可删了。

大家如果觉得 不应该借用 开关 的慨念 阐释 线性电路,那就名之为〖上止点,下止点〗这样行吧 ?!

楼主:
让 F点 得以被 发射极 举起来的,是 自举电容 Cb ,因为,Cb 相当于 恒压源 !
自举电容,必须接于 任何一个偏置电阻 的身上,而不能是 电源轨或基极,否则,不单举不起来,还会变质成为 旁路电容 !!

楼主(2022-01-03):
自举电容 (Cb),是 不能以 稳压管 替代的 !
因为,稳压管只是个 非线性电阻,射极电位 上升只会令 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减小,减至 稳压管 不导通 就没用了,这时,F点 仍远在 Vcc 之下 !
别说 稳压管,你用 隧道二极管 也不行,非线性电阻 再牛掰,也不可能令分压 超越两端 !!

楼主(2022-08-25):
引用 楼主:
让 F点 得以被 发射极 举起来的,是 自举电容 Cb ,因为,Cb 相当于 恒压源 !
自举电容,必须接于 任何 ...

自举 ?!
旁路 ?!
反馈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举 ?!
旁路 ?!
反馈 ?!

这个就是旁路了,信号源被Ca旁路,直接输送到发射极电阻那。
自举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提升上管的基极电位,让上管整个工作电压可以有效利用,同时还带来准恒流基极驱动特性,这是副产品,不是目的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旁路了,信号源被Ca旁路,直接输送到发射极电阻那。
自举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提升上管的基极电 ...

讯号源若然足够强大,频率也高,就可经 Ca 作为耦合电容直接带负载,三极管可以端掉了。

若 Ca 是空着的,当接入瞬间,Ube≈0V ,管子不能开通,射极电位(对地)也几近 0V,
Ca 充电,管子渐通,射极电位就会渐高,基极电位也就随着上涨,似是「水涨船高」,
若不让 Ube 变化,则射极的电位没法变,基极电位也不变,但是,阻止射极电位变化,却无阻 Ca 的充电。

如果把 R[sub]A[/sub]及那个无名电容掐了,「水涨船高」的现像还会发生吗 ?!

楼主:
引用 楼主:
待机状态时,负载被 输出耦合电容 隔离,静态射极电位的决定者 只有Re ,
射极电位权且假设为 4.7V ,则  ...

一般甲类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不够硬气,
共集固然,共射,共基,何尝不亦如是,
共射电路的偏置,可由独立电源提供,自举,就相当于这样的偏置,偏置固定,交流基线(静态工作点)自然硬气,使 讯号源的 直流负荷 大大减小。

楼主:
基极直连讯号源,基极电位完全取决于讯号源,自举提升的 不是基极电位,
以恒压源为讯号,基极电位 不会因自举而增加,输出幅度自然也没变化,但 Rb 的电位却也升高。

楼主:
这电路,讯号源不同,静态工作点的设定也不一样,
若为直耦,后级输入端的电位是被强行下拉的,这效果,有赖于前级的开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R2=R1÷(1+β) ,射极电位是多少 ?!
然后,使 V1 饱和,V2 的射极电位是多少 ?!

单管甲类,最大不失真输出是  ±Vcc/3 ,
V1 未接入时,V2 的射极电位 就是 输出的峰值,所以,这设置必须远高于 2Vcc/3 ,这也是自举效果得以实现的关键,
V1 接入后,让它开通,把 V2 的射极静态电位 下拉至  2Vcc/3 ,电举电容「记录」的电压,就是 V1 接入后的电压,可以见到,当 V1 截止,V2 的射极电位比没自举时高了 (可接近 Vcc) 。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管甲类,最大不失真输出是  ±Vcc/3 ,
V1 未接入时,V2 的射极电位 就是 输出的峰值,所以,这设置必 ...

如果这跟随器並非直耦,而是 阻容耦合 或以电讯号策动,则 V2 射极电位 无需预留下拉份额,直接设置为  2Vcc/3  可也。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这跟随器並非直耦,而是 阻容耦合 或以电讯号策动,则 V2 射极电位 无需预留下拉份额,直接设置为  2 ...

题头(首层)图的,是 阻容耦合,
那个 下偏置电阻,纵不把 发射结正向压降 算进去,也该 20kΩ 才对,算进去的话,22kΩ 或 27kΩ 该对了,如果不要 下偏置电阻,则调整 Rb 及上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