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 SPI通信问题

楼主(2021-12-05):
大家好,在使用HC32F460 的SPI时,碰到这个问题:
1 / HC32F460 可以正常发送数据, 外部的设备也正常回复数据,但是HC32F460 确收不到数据(读取DR寄存器得到的是刚才发送的数据)
2/ 已经使用示波器观测波形,确认发送是正常的(外部设备也只有在收到数据后才回复) 。示波器上的波形也显示外部设备返回了一个数据。

以下是代码
//SPI的配置
void Spi_Config(void)
{
    stc_spi_init_t stcSpi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SpiInit);

    /* Configuration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1PeriphClockCmd(SPI_UNIT_CLOCK, Enable);

    /* Configuration SPI pin */
    PORT_SetFunc(SPI_SCK_PORT, SPI_SCK_PIN, SPI_SCK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SPI_MOSI_PORT, SPI_MOSI_PIN, SPI_MOSI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SPI_MISO_PORT, SPI_MISO_PIN, SPI_MISO_FUNC, Disable);

//          PORT_SetFunc(SPI_CS_PORT, SPI_CS_PIN, SPI_NSS_FUNC, Disable); //CS 单独控制

    /* Configuration SPI structure */
    stcSpiInit.enClkDiv = SpiClkDiv8; //SpiClkDiv32 SpiClkDiv64
    stcSpiInit.enFrameNumber = SpiFrameNumber1;
    stcSpiInit.enDataLength = SpiDataLengthBit8;//SpiDataLengthBit32 SpiDataLengthBit16  SpiDataLengthBit8
    stcSpiInit.enFirstBitPosition = SpiFirstBitPositionMSB;
    stcSpiInit.enSckPolarity = SpiSckIdleLevelLow;
    stcSpiInit.enSckPhase = SpiSckOddChangeEvenSample; // SpiSckOddSampleEvenChange   old--SpiSckOddChangeEvenSample
    stcSpiInit.enReadBufferObject = SpiReadReceiverBuffer; //SpiReadSendBuffer   old--SpiReadReceiverBuffer
    stcSpiInit.enWorkMode = SpiWorkMode3Line;
    stcSpiInit.enTransMode = SpiTransFullDuplex;
    stcSpiInit.enCommAutoSuspendEn = Disable; //Disable
    stcSpiInit.enModeFaultErrorDetectEn = Disable;
    stcSpiInit.enParitySelfDetectEn = Disable;
    stcSpiInit.enParityEn = Disable;
    stcSpiInit.enParity = SpiParityEven;

    stcSpiInit.enMasterSlaveMode = SpiModeMaster;
    stcSpiInit.stcDelayConfig.enSsSetupDelayOption = SpiSsSetupDelayTypicalSck1;
    stcSpiInit.stcDelayConfig.enSsSetupDelayTime = SpiSsSetupDelaySck1;
    stcSpiInit.stcDelayConfig.enSsHoldDelayOption = SpiSsHoldDelayCustomValue;
    stcSpiInit.stcDelayConfig.enSsHoldDelayTime = SpiSsHoldDelaySck1;
    stcSpiInit.stcDelayConfig.enSsIntervalTimeOption = SpiSsIntervalCustomValue;
    stcSpiInit.stcDelayConfig.enSsIntervalTime = SpiSsIntervalSck6PlusPck2;

    SPI_Init(SPI_UNIT, &stcSpiInit);
    SPI_Cmd(SPI_UNIT, Enable);

}

//SPI读取函数
UINT8        SPI_Read( void )  /* 从CH376读数据 */
{
        UINT16 spi_u8Tmp=0;
        SPI_CS_OnOff(1);
        SPI_CS_OnOff(0); //使能CS端口
        Ddl_Delay1us(100);
        SPI_SendData8(SPI_UNIT, 0x55);
         /* Wait rx buffer full */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PI_UNIT, SpiFlagReceiveBufferFull))
        {
        }
        spi_u8Tmp=SPI_ReceiveData16(SPI_UNIT); //此处得到的数据,是0x55,也就是跟发送的一样,外部设备返回的是0xAA(示波器上也是显示0xAA)
        Ddl_Delay1us(10);
        Ddl_Delay1us(1000);
        SPI_CS_OnOff(1);
        printf("spi_u8Tmp==%hx",spi_u8Tmp);

        return (UINT8)spi_u8Tmp;

}

谢谢

楼主:
以下是是示波器的波形

网友A: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B:
要等发送完成后再开启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等发送完成后再开启接收

您好,我现在发送后,加了判断和延迟,现象还是一样,以下是代码,谢谢

uint8_t spi_ReadWrite(uint8_t wData)
{

        UINT8 spi_u8Tmp=0;
//  SPI_CS_OnOff(1);
        SPI_CS_OnOff(0);
//        Ddl_Delay1us(100);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PI_UNIT, SpiFlagSendBufferEmpty))
        {
        }

        SPI_SendData8(SPI_UNIT, wData);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PI_UNIT, SpiFlagSendBufferEmpty))
        {
        }

        Ddl_Delay1ms(10);
        Ddl_Delay1us(200);
         /* Wait rx buffer full */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PI_UNIT, SpiFlagReceiveBufferFull))
        {
        }
        Ddl_Delay1ms(100);

        spi_u8Tmp=SPI_ReceiveData8(SPI_UNIT);

        Ddl_Delay1us(1000);
        SPI_CS_OnOff(1);
//        printf("spi_u8Tmp==%hx \n",spi_u8Tmp);
        spiRc=spi_u8Tmp;

        return (UINT8)spi_u8Tmp;

}

楼主: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换了第三块板子后就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