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aDevice单片机 常用型号推荐

楼主(2021-12-05):
备货GiaDevice单片机
      Cortex-M3          Cortex-M4        Cortex-M33
      GD32F207          GD32F450        GD32E505
      GD32F205          GD32F407        GD32E503
      GD32F107          GD32F405        GD32E501
      GD32F105          GD32F403
      GD32F103          GD32F307
      GD32F101          GD32F305
      GD32F303

网友A:
关键是有货没?

网友B:
说实话gd垃圾的很,本来可以照抄st的库就可以的,一定要自己搞的库,又搞不好,也不给例子。就那么几个例子你能看得懂?F1系列还可以用一下,f4系列就别折腾了。gd32f405就一个模拟iic,根本就实现不了,甚至模拟gpio out推挽输出都麻烦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gd垃圾的很,本来可以照抄st的库就可以的,一定要自己搞的库,又搞不好,也不给例子。就那么几个例子 ...

用过GD32F103,库确实很花时间调,后面直接用ST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