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测评】为HC32F460外部Flash制作FLM

楼主(2021-12-05):
HC32F460开发板自带了一颗8M的FLASH:W25Q64,这么大的FLASH不装点什么感觉有点浪费,但是要装满的话需要单独写一个程序,这在实际开发中失衡麻烦的一件事。于是最近抽空做了一个FLM,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写一个。
首先从keil安装目录下拷贝一份FLM模板工程:
再搜寻FlashOS.h,添加到模板工程中:
选择型号HC32F460PETB:
如图设置FlashDevice:
从官方例程中拷贝W25Qxx驱动至模板工程中:
再将相关文件如QSPI、CLK设置文件等拷贝至模板工程中:
如图设置Options:
添加相关文件至模板工程中:
按FlashPrg文件添加初始化,擦除与写函数:
编译生成FLM文件:
修改文件名并拷贝至keil/ARM/Flash中:
加载FLM文件。可以看到此时keil已识别FLM并可以加载了:
将IROM2设为W25Q64的地址:
编写一个大数组并设置地址为IROM2:
下载错误?看了一下是RAM for Algorithm设置小了:
增大RAM for Algorithm:
重新编译下载,可以通过Memory看到data常量成功写入:
最后说一下,W25Q64的驱动设置必须按如下设置,如果直接使用官方的配置,会发现写入的数据有误:
工程文件如下:

网友A:
这个很好,谢谢了。

网友B:
厉害厉害,非常敬业

网友C(2022-01-19):
了不起,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D(2022-07-19):
if (memcmp(data, pFlashReadAddr, (uint32_t)bufferLen) != 0)
一次性比较27421个字节可以比较吗?为啥还要4k一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 (memcmp(data, pFlashReadAddr, (uint32_t)bufferLen) != 0)
一次性比较27421个字节可以比较吗?为啥还 ...

这样写的原因是如果有错误可以确定出错的位置,同时如果一次性检查那么多字节,内存不一定够用,最后你还要考虑程序的可移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写的原因是如果有错误可以确定出错的位置,同时如果一次性检查那么多字节,内存不一定够用,最后你还 ...

我的意思是程序看着是一次性比较的,bufferlen并不是4k

网友D:
没有设置断点,但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E:
烧录的时候需要把校验去掉才不报错误,也无法仿真查看烧录对没有,希望楼主能够再讲清楚一些。

1.我使用2线的QSPI在外面把驱动测试 能够使用,烧录的时候那0x20000 设置不了这么大,不超过655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程序看着是一次性比较的,bufferlen并不是4k

重温了一遍程序,你指出的部分确实有点问题,从通用性考虑应该4K一比较,并且在flashAddr += FLASH_SECTOR_SIZE;后面加上一个指向data[]数组的指针偏移。这样比较好。这里偷了个懒,先获取外部FLASH存储位置的指针,然后与data直接比较,这在大数据量下容易出问题。容易误解的地方是
flashAddr += FLASH_SECTOR_SIZE;
            if (flashAddr >= FLASH_MAX_ADDR)
            {
                flashAddr = 0u;
            }
其实在这个测试程序中是没必要的,当时移植没删掉,给大家造成误解,抱歉。
感谢指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设置断点,但是报这个错误

我这边没有重现这个错误,所以没办法提出有效的建议。我这边是用的是V5.31版本。可以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录的时候需要把校验去掉才不报错误,也无法仿真查看烧录对没有,希望楼主能够再讲清楚一些。

1.我使用2 ...

烧录的时候那0x20000 设置不了这么大?工程其他地方有没有修改?至于烧录后是否正确,写一个比较函数,如:
const uint8_t data[] = {数据};
uint32_t flashAddr = 0u;
uint8_t *pDataAddr = data;
uint8_t *pFlashReadAddr = (uint8_t *)((uint32_t)QSPI_BUS_ADDRESS);
uint32_t i = 0;
for (i = 0;i < 最大的sector;i++)
{
        pFlashReadAddr = (uint8_t *)((uint32_t)QSPI_BUS_ADDRESS + flashAddr);
        /* Compare txBuffer and flash */
        if (memcmp(pDataAddr, pFlashReadAddr, FLASH_SECTOR_SIZE) != 0)
        {
                失败
        }
        else
        {
                成功
        }

        flashAddr += FLASH_SECTOR_SIZE;
        pDataAddr+= FLASH_SECTOR_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