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中断中增加看门狗的复位时间问题

楼主(2021-12-05):
碰到一个程序,大循环中不知道最长要多少时间循环一次,也不好测试,牵涉到很多地方。以前大循环中是没有看门狗的,想加看门狗进去。时间尽可能长,1个小时吧。想了一下,有一个思路,大家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循环中设置一个标志一次为1,在定时器中断中,判断该标志,如果为1,则复位看门狗,清1小时计时器,如果为0,则累加1小时计时器,当计时器计时到1个小时,标志还没有为1,不再喂狗。等待看门狗复位。复位后,清零定时器中断中的计时器,防止再次不喂狗。还没有测试,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BUG的。

网友A:
哪有一个循环一个小时的程序,这加狗也没有太大意义了,就算死机了,要一个小时后才知道,后果早已不可预料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加狗就是怕出现死机,如果为了一个时间长的循环把看门狗时间加长,就等于出现死机跑飞的时间变长了

网友C:
可以。
看门狗本身不能做几小时的吗?

好像很少

网友D:
时间太长了的狗好像没意义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可以延长看门狗时间。楼上各位说的都有道理,不过以前没有狗,现在究竟加不加,也在犹豫中。这个产品就像摄像头一样,不正常了,可能几天都没人看,也可能正在看。所以想加个狗,但时间确实不好掌握。想想还是先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