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楼主(2021-12-05):
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网友A:
串个电阻就可以啦  不需要分压。

网友B:
尽管像这样依然可以工作,但是不推荐使用楼主的方法。

网友C:
电阻分压会不会造成信号震荡。

网友D:
这样的时钟肯定不稳定的呀。

网友E:
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可行的吧

网友F:
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就可以。

网友G:
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可行吗?

网友H:
使用无源晶振也能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I:
DSP的时钟输入端对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J:
5V供电的有源晶振可以降低电压的。

网友K:
如果需要分频最好使用PLL这个。

网友L:
怎么不选择低电压的时钟芯片呢?

网友M:
一般的没有这样操作时钟信号的 。。

网友N:
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这个方案不是很好。

网友O:
现在有很多的电压的晶振可以使用。

网友P:
楼主使用时多大的时钟晶振呢?

网友Q:
楼主是否有测试过呢?

网友R:
一般来说都比较稳定

网友S:
一般有源时钟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T:
那得看时钟的种类

网友U:
跟外部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V:
看对精度的需求了

网友W: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呵

网友X(2022-01-05):
一般都很稳的,
再不济,可以试试温补晶振

网友Y:
估计不能这么干吧,不过也没尝试过,建议别这么做

网友Z:
一般电阻分压这种操作好像不太行,后级负载一旦有大电流之类的,电源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AA:
我猜测应该不行,建议还是选择个LDO吧,靠谱一些

网友AB: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点儿不理解

网友AC:
供电这块我建议还是用电源芯片吧,比分压精确不少,而且还稳定可靠

网友AD:
这么干是为了省个电源芯片么?

网友AE:
最好不要这样,担心分压的精度不够呀

网友AF:
这么分压好像不是很靠谱的样子,我觉得不太行

网友AG:
这个你还是参考DSP的应用电路和数据手册吧,能稳妥一些

网友AH:
不知道这么干是否可行,主要是没做过DSP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