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舵机问题

楼主(2021-12-05):
用F2812产生pwm输入强辉mg995舵机(舵机加的5v供电)舵机动拉动就坏了。
下次用用F2812产生pwm经过5v电平转换(hc245)输入舵机,转动好几次,感觉有震动,拆开一看扫齿了

网友A:
扫齿的话,建议给舵机单独供电!

网友B:
用pwm驱动舵机,不知怎么回事老是损坏舵机。弄坏好几个了,有点怕怕啊

网友C:
PWM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另外转动角度是不是超出舵机的界限。

网友D:
你这舵机问题也太大了吧,按理信号不对也仅是会抖动,怎么会扫齿呢?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控制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F:
舵机对输入信号是不是有要求?楼主发出来看看。

网友G:
1.5ms/20ms就不会出现过偏,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输出

网友H:
这个舵机的拉动力也是有限度的。

网友I:
舵机只能拉动固定的拉力。
你的舵机来拉动什么?

网友J:
转动角度是不是超界了
舵机的拉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网友K:
楼主的舵机可能驱动太多负载了。

网友L:
拉动的力度太大了,舵机都有限度的。

网友M:
你可以使用金属舵机,拉力比较大一些。

网友N:
舵机易扫齿,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重大缺点。

网友O:
5v电平转换(hc245)是什么问题?

网友P:
5v电平转换是不是烧坏了这个芯片了呢 ?

网友Q:
损坏舵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了。

网友R:
所以说这是啥问题?是不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S:
为啥会坏啊,是烧坏了么

网友T:
没用过这舵机,正常PWM也不会把舵机烧坏吧

网友U:
你最好查查是什么导致舵机有问题的,听你的描述好像是MCU控制问题

网友V:
我也不知道,但是感觉是你外部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W: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网友X:
有瞬间电流增大吗

网友Y:
舵机的应用太广泛了

网友Z:
是不是产生尖峰了啊

网友AA:
请问什么叫做扫齿啊

网友AB:
如何避免这个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