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官方例程中的数字常量后面加U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06):
#define OB_BASE               ((uint32_t)0x1FFFF800U)
#define DBG_BASE              ((uint32_t)0x40015800U)

后面的U 代表什么?  加不加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无符号类型

网友B:
无符号类型。

网友C:
应该就是无符号的意思

网友D:
可以在数据类型里边直接定义吗

网友E:
如果不超范围的话就米有区别

网友F:
必须加上 否则成了负数了

网友G:
必须要加  范围是不一样的

网友H:
用一个大数试试就知道不一样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