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E230 的中断优先级 是否 分组?

楼主(2021-12-06):
CM3内核 的中断优先级 好像 还是分组  比如  前4位表示 "抢占优级"  后4位表示 "亚优先级"
不知M23内核是否也要分组?
用户手册上说, 只有2位用来表示优先级, 我估计bit7..6 都 是 "抢占优先级"吧?

那么, 如果是两个相同的中断优先级, 都在等待中, M23 内核如何决定谁先执行?  是根据中断号?  还是时间队列先后?

我觉这些内核知识,  用户手册 上说的很少(比如 PRIMASK , SCB 寄存器 都没有)
去哪查呢?

据说 英文的 <<M23内核 权威指南>> 已经出来了,  兆易官方何时能发布中文的PDF呢? 或者 内容差不多的参考资料呢?

网友A:
看看网上能搜到不

网友B:
M23只有抢占优先级
如果两个优先级相同的中断都处于挂起状态,中断编号小的,优先被响应

内核相关的文档,直接在ARM官网上下载就可以了,比如M23的可以看《Arm Cortex-M23 Devices Generic User Guide》这个文档
地址在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1095/a

网友C:
感觉亚优先没有个卵用,只有抢占优先级比较实用,亚优先起作用的条件是两个相同优先级的中断同时有效,是同时的那一刻,实际工程中,能出现这种情况吗,还不如把他们分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23只有抢占优先级
如果两个优先级相同的中断都处于挂起状态,中断编号小的,优先被响应

补充一下,不仅仅是哪一个先执行,而且假如低级别中断正在ing中的时候,也会被打断,被高级别抢掉。等高级别Gameover再回头继续低级别没有完成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