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开发(十二):命令行操作

楼主(2021-12-06):
考虑到习惯命令行操作的用户群体,MounRiver® Studio(MRS)除了使用图形化UI进行用户交互外,也提供了脱离界面的命令行操作说明,用于对编译后的工程进行烧录和调试。如果是Linux平台用户,您也可以在MRS官网的下载页面下载工具链和OpenOCD压缩包,根据说明引导进行实践。本文以Windows平台软件环境MRS1.51进行介绍。

【命令行入口】MRS提供了已包含工具路径的命令行。点击工具栏图标 ,或者在Project Explorer右键弹出菜单中选择Open MRS Console,即可打开命令行,并自动指定将当前路径为对应的目录路径(如果选择的是文件,则当前路径为文件所在的目录)。若当前未选择资源,命令行的当前路径即为工作空间目录。

【编译】
由于脱离了界面的UI配置,对于未知的工程结构。用户需要:
1.        手动为每个源文件目录编写Makefile规则,指定源文件集合、依赖、汇编/编译工具exe、编译参数(例如编译头索引目录)。
2.        切换到一个新目录,作为输出目录,用户手动为编写Makefile规则,指定链接各个源的中间文件、链接工具exe、链接参数(例如ld文件)。以上步骤了解Makefile的语法。
3.        命令行路径切换到步骤2的输出目录下,执行make进行编译,如果编译工程成功将会最终输出elf文件。执行make clean可进行输出文件的清理。
【烧写,以wch的risc-v内核工程为例】
擦除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halt -c "flash erase_sector wch-riscv 0 last" –c exit
编程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halt -c "program TARGET_PATH ADDRESS" –c exit
校验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halt –c "verify_image TARGET_PATH " -c exit
复位 OPENOCD_PATH –f CFG_PATH –c init -c reset -c exit

楼主:
【调试】
1. 创建openocd进程
格式:OPENOCD_PATH  -f  CFG_PATH
提倡使用拖拽的方式,提升效率,也可避免输入路径出错。
执行命令,openocd会获取开发板状态,并启动协议server端。随后openocd进程挂起,等待连接。命令行中显示等待连接的端口号,此处gdb通信的端口默认为3333。

2. 开启第二个MRS Console,启动gdb client
格式:  GDB_PATH  [FILE_PATH]  [–ARGS]
无参数形式riscv-none-embed-gdb为默认的gdb cli命令。
参数形式riscv-none-embed-gdb xxxx.elf -interpreter mi  在支持cli基础上,同时支持gdb mi命令。MRS调试打开gdb trace之后,Console输出的命令就是gdb mi命令。可以复制到此模式下逐个运行。

若指定了FILE_PATH,如命令riscv-none-embed-gdb xxxx.elf ,则后续不需要调用file命令指定调试文件;若未指定FILE_PATH,则后续需要file命令指定调试文件。

3.gdb连接设置
设置连接配置:
set mem inaccessible-by-default off
set remotetimeout unlimited
(rv内核) set architecture riscv:rv32

楼主:
                                                                                                    4. 连接server端口

target remote ip:port:连接端口

5.调试的其他命令

load :烧写, 执行后将pc置为程序第一条指令处;

info register + 寄存器名: 查看寄存器;

info breakpoint:查看所有断点;

break +行号/方法名/符号名:设置断点 ;

continue:继续跑到下一个断点,如果没有断点则一直运行;

next:调试执行下一步;

step:单步进入;

print:打印变量值;

list:(需要工程目录包含源码, 编译时调试等级-g以上)查看当前代码 ;

暂停状态时,可执行查看寄存器、查看当前代码,查看反汇编等操作;

gdb模式下,可输入help all列出所有命令,如搜索、变量打印、查看堆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