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针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楼主:
请问这个针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专门给模块类的产品,测试和烧录程序用的

网友A(2021-12-06):
这不就是个2.54或者2.0的排针?
焊完 把塑料扯掉,打个弯弯,
被测模块正好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2.54或者2.0的排针?
焊完 把塑料扯掉,打个弯弯,
被测模块正好卡住? ...

应该不是的,排针太硬了。这个应该像弹簧一样,有弹性的

网友B:
不差钱可以去淘宝搜 “半孔测试针”。
缺钱就买RJ45插座砸开抠出针脚来用。

网友C(点评):
真有这东西,不错。

网友D:
这个倒是看到有人用测试针自己做的

网友E:
这个也太贵了吧

网友:
这玩意用量太少,贵也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金子也比较值钱,表面需要镀金,作为一个测试用的东西,天天被摩擦,镀金不能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可以去淘宝搜 “半孔测试针”。
缺钱就买RJ45插座砸开抠出针脚来用。

多谢回复,我去搜搜看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