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12-06):
我有一台数据采集的仪器,我放几天他就能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会自己停止工作(设置的是一直连续工作)。
然后我再开启他就只能运行几分钟或几十秒。然后我再放几天,他又能工作几小时了。请问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目前排除电池和接触不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是一台4年前的仪器 然后当年同一批次的都有类似的这种问题
tyw
@ysmmm :看描述就是电池问题,你用外接电源试试
@tyw :换过了 还是不行的
tyw
换新电池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是什么数据采集仪器?供电方式是怎么样的?只是电池单独供电?

是的 单纯电池供电 是温度 压力采集的仪器

网友B:
上照片来看看

网友B:
买的现成设备?还是自己开发的?

是一台国外仪器

网友C: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D:
有掉电**么
是不是复位了?

网友E:
或许是软件里面加入陷阱程序?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内部程序有使用时间陷阱。

网友F:
跟温度有没有关系?放冰箱里试试

网友G:
以前修电视遇过瓷片电容漏电的,就是当时量漏电,放到第二天就不漏电了。但是把表笔一直搭着,过十余秒就又开始漏电了,且电阻越来越小。X10K档,15V电池,其它档1.5V电池不行。

网友H:
可能有电容漏电

网友I:
很像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J:
不工作了,是不是有可能软件有问题

网友B:
没保修 就拆开 自己研究研究
申请再买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感觉是有零件虚焊丶接触不良。

怀疑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把元件都加焊一遍;
就怕是PCB过孔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