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 DMA环形缓冲区是多大的

楼主(2021-12-06):
DM, AD

AT32F415 DMA环形缓冲区是多大的,这样的环形缓冲区每个通道都有还是一个DMA只有一个?手册上好像没有写,找不到

网友A:
你理解错了,缓冲区尺寸就是用户SRAM空间由用户设定尺寸,所谓的环形就是循环模式。

网友:
指的是工作模式,和具体大小没关系。

网友B:
有些外设是共用一个D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缓冲区尺寸就是用户SRAM空间由用户设定尺寸,所谓的环形就是循环模式。 ...

原来是这样,我之前还以为DMA有专用的FIFO。非常感谢!

网友C:
可以自己设置缓冲吗

网友D:
DMA环形缓冲区是512吧

网友E:
环形缓冲区不需要判断长度

网友F:
之前讲过fifo有这个功能

网友G:
DMA有两个吧

网友H:
好像就是256个。

网友I:
可以自定义吧。

网友J:
网上有说明这个 dma

网友K:
这个没有制定大小吧

网友L:
一个通道对应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