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TVS动作时对前级的影响

楼主(2021-12-06):
用一个程控电源给负载供电。中间串入了一个继电器。将程控电源先设置到额定电压,然后再打开继电器会导致负载端出现几十微秒的过冲电压,这个电压会高出负载的额定电压很多。会导致负载被烧坏。现在准备加TVS来保护后级负载。但是有两个问题不清楚,希望有老师能够为我解惑。1,为什么通过继电器控制通断会产生过冲电压?查到的资料还是不能令我完全明白。

过冲的产生和上电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输入端电压平滑上升时,输出端不会存在过冲;热插拔上电或者输入端接触不良时,会造成输入端电压从零突然阶跃上升或者输入端电压有较大跌落时再阶跃上升,这两种情况下,若输入 端电压变化速率超出系统环路响应速度,会导致输出端电压短暂出现高于设定值现象,即输出过冲。

2,如果加了TVS,那么TVS动作后到底是短路 还是钳位。如果tvs动作了。会导致前面的程控电源检测到吗?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的目的是什么?是正负极同时控制还是只控制正极?理论上继电器导通和投上电源开关相似,都有上电过冲的现象,关键看你后级电路的缓冲电路,比如滤波电容、TVS等。

网友B:

你好帅哥,方法一:.这里不建议用TVS去去除该过脉冲,因为继电器是机械触点式的接触,这个脉冲时间比较长,都是Ms等级了,不知道你的电流有多大,如果电流不大可以串一个大封装的电阻,大概在510欧左右就可以,效果不好的话在并一个电容,电容大小根据你的电流来。方法二: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C:
不串继电器就没有过冲吗?这主要反映了电源的特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串继电器就没有过冲吗?这主要反映了电源的特性吧

不串继电器几乎没有。正常设置电源输出5V,用继电器切换,能测到20V的峰值。先动作继电器,后设置电源,就是5.几的峰值,很小的 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的目的是什么?是正负极同时控制还是只控制正极?理论上继电器导通和投上电源开关相似,都有上 ...

用继电器控制是为了一个测试项。测试的时候。这个产品有OTG功能,对外输出电压,所以要断开与电源的连接。
只控制了正极
现在就是在打硬件补丁,TVS  稳压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帅哥,方法一:.这里不建议用TVS去去除该过脉冲,因为继电器是机械触点式的接触,这个脉冲时间比较长, ...

谢谢您的建议。
脉冲时间 二三十微秒。  电流是有大有小,待机很小,发射信号的时候能到几个安培
不能串入任何东西,产品是精密产品。类似手机。 串入的任何东西。会影响产品端电压的准确度。这个电压准不准 会影响射频的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VS没用,只在特定范围有效。要从误差放大器的补偿着手。

您说的是电源自带的sense线的补偿是吗?可是电源是成品安捷伦的2306.不会让我们拆的。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需要同时采取两个措施,
1.继电器线圈一定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2.可以采用TVS保护负载,但是VMW值和VC值一定要选择合理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TVS动作后当然是钳位。如果tvs动作了一般不会导致前面的程控电源检测到。

网友F:
触点跟线圈 不是同一回路,线圈的 自感电势 不会跑到触点那边的吧 ?!
TVS 用于线圈倒是合适,因为,泄放电压愈高,灭磁愈快,衔铁的解吸也就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需要同时采取两个措施,
1.继电器线圈一定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2.可以采用TVS保护负载,但是VMW ...

线圈上已经有续流二极管了。用的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点跟线圈 不是同一回路,线圈的 自感电势 不会跑到触点那边的吧 ?!
TVS 用于线圈倒是合适,因为,泄放 ...

线圈与电源确实是地连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应该不是线圈产生的。

网友G(2022-01-08):

这么大的“脉冲”估计仅二极管续流和TVS吸收不完.建议增加阻容吸收回路,即一个10欧姆左右的电阻和一个1-2uF的电容串联,然后并联到电源上,搜索
复制

可以保证大部分能量被吸收,剩余的边角料交给二极管和TVS,甚至可以不要TVS。
我们曾批量改造过某世界著名公司的畅销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取消了TVS。
TVS主要用在输出比较稳定的回路,用以吸收瞬间“尖”脉冲,也就是能量不大的,如果有一定能量,
就必须采用其它,否则你会感到多大功率的TVS对你都不够用,应为能量太高了。

网友H(2022-02-11):

这就是电源不行,不怕浪费电的话,在串继电器前给电源并一个电阻,实际就是这个电源对负载突变响应慢,继电器断开时基本没负载,接通时负载肯定有些电容什么的,导致瞬间要的电流很大,此时电源要加大输出,等负载稳了后没来得及反馈过去,从电源说明来看就可以看到这个电源最后一级不是线性的,在电源输出端并电阻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