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开发板 boot 自举例程不成功

楼主(2021-12-06):
使用的N32L406CBL7开发板,例程是   Nationstech.N32G43x_bootjump
这用boot上拉读出来的
在使用boot自举跳转例程,无法成功,例程没有修改,使用USB 会出现无法识别USB设备,(boot上拉时是USB可以连接的)

请问怎么才能自举跳转成功,

网友A:
N32L406CBL7开发板 mini USB 两个口都要插好,boot0拉高,选DFU就可以用USB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2L406CBL7开发板 mini USB 两个口都要插好,boot0拉高,选DFU就可以用USB完成

我要的是程序自动跳转,达到手打去拉高boot0脚的效果

网友B:
这个例程是OK的,先用串口试试看,不用USB接口。先确定自举没问题,再看是不是USB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