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 Clock stretching功能请教

楼主(2021-12-06):
请教下华大的13X,460系列支持I2C Clock stretching功能吗,还没接触过这个功能,想先确认下能不能用,做主机或者做从机。谢谢了!

楼主:
时钟拉伸(Clock stretching)

clock stretching通过将SCL线拉低来暂停一个传输.直到释放SCL线为高电平,传输才继续进行.clock stretching是可选的,实际上大多数从设备不包括SCL驱动,所以它们不能stretch时钟.

楼主:
疑问是如果mcu使用硬件I2C做主机,如果外部器件支持streching功能,会将SCL线拉低,此时MCU会是什么状态。需要软件这边进行处理吗?使能超时?

网友A:
还真没具体测过电平

楼主:
手册上有答案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22-01-08):
这个功能主要用于什么呢

网友D:
这样做是增加包容性吗

网友E: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啊

网友F:
运行过程中有掉线的现象吗

网友G:
只要用iic就要启用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