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更改晶振后串口接收数据不正常

楼主(2021-12-06):
开发板原外部8M晶振更换为12M后 原倍频30倍改为倍频20倍后波特率为9600或115200
原8M时收发已经正常

网友A:
晶振频差太大?

网友B:
除了倍频系数,还有分频系数这些是不是也要设置。

网友C:
是不是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也有问题

网友D:
感觉应该是时钟修改的不对

网友:
有个宏定义要改一下才行

网友E(2022-01-22):
除了要修改倍频系数外,还需要告诉程序晶振的频率,否则程序计算的运行频率不对,配置所有定时相关的东西都会出错
雅特力的这个宏在at32fxxx_conf的头文件中,和常见的不太一样

网友F:
频率不对导致的吧,改了晶振,主频没改好

网友G:
应该还是时钟没弄好

网友H:
晶振频率差的太大

网友I:
串口频率偏差太大

网友J:
更换晶振频率后,需要重新计算USART的时钟源配置,特别是PLL的倍频和除频等;

网友K(2022-02-21):
时钟倍频系数可能需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