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TIM3 无法设置成全映射输出

楼主(2021-12-06):
TIM3 设置成全映射输出后 ch1  的PC6 能正常输出,但影响到半映射的管脚PB4  导致它不能正常控制。我是想 使用TIM3_CH1  让 PC6 输出PWM,然后  控制PB4  进行高低电平翻转测试。这个需要怎么做?

网友A(点评):
PB4默认为JTAG功能,如果需要用作其他功能,需要先通过GPIO映射函数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SW_ENABLE, ENABLE) 只使能SWD下载功能,此时PB3/PB4/PA15才能作为其他功能使用。

楼主:
还有一个关于ADC的问题, 如果用双ADC同步多通道,一个外部信号触发转换所有设定的规则组通道,这个怎么配置,有无相关例程?现在ADC采样一个外部触发只转换一组通道,设了4组规则通道,采样慢了4倍

网友A(点评):
目前官方的应用范例没有完全匹配的例程,相关的配置可参考:SDK中的ExtLinesTrigger 范例 和用户手册ADC模块的“外部触发”章节。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B:
国民技术的还不熟悉,等待版主来回答。

网友C:
SDK包里ADC下面ExtLinesTrigger的例程配置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