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vgl最新版本在STM32上的移植使用

楼主(2021-12-06):
AC, ST

前言
有读者在后台回复了LVGL,应该是想获取本公众号关于LVGL的内容。之前推送关于LVGL的内容较少,现在补上一篇。

另:本公众号由于开通得比较晚,所以不具备留言功能。所以大家想看哪些内容,可以在公众号聊天界面留言,小编会参考大家的意见输出、整理一些相关的内容。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期待留言~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LVGL在STM32上的移植使用。

lvgl简介
LittlevGL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图形库,提供了创建嵌入式GUI所需的一切,具有易于使用的图形元素、漂亮的视觉效果和低内存占用。

特点:

  • 强大的构建模组 按钮、图表、列表、滑块、图像等先进的图形 动画、反锯齿、半透明、平滑滚动多样的输入设备 触摸板、鼠标、键盘、编码器等多显示器支持 支持同时使用多个TFT或单色显示器多语言支持 UTF-8格式文字编码完全自定义 图形元素硬件无关 可用于任意微控制器或显示器可裁剪 用于小内存(80 KB FLASH,12 KB RAM)操作操作系统、外部存储以及GPU 支持但非必须单帧缓存 即可实现先进的图形效果C语言编写 以最大化兼容(C++ 兼容)模拟器 无需嵌入式硬件就可以在电脑上开始GUI设计教程、示例、主题 从而快速GUI设计文档 在线及离线免费开源 基于MIT协议

运行的硬件要求:

楼主:
lvgl资料
LVGL的资料很丰富,下面列出一些常用的资料链接:

1、lvgl英文官网:
https://lvgl.io/
2、lvgl中文网:
https://littlevgl.cn/    (还在建设中)
3、lvgl源码:
https://github.com/lvgl/lvgl
4、lvgl基于Visual sudio 的PC模拟器:
https://github.com/lvgl/lv_sim_visual_studio
5、正点原子lvgl教程资料:
http://www.openedv.com/docs/book-videos/zdyzshipin/4free/littleVGL.html
6、基于荔枝派Nano开发板的lvgl教程:
http://nano.lichee.pro/application/littlevgl.html
7、基于野牛开发板的 lvgl 6.0 例程:
https://gitee.com/mzy2364/LittlevGL_Demo
8、lvgl在线体验例程(可在浏览器体验):
https://lvgl.io/demos
9、lvgl官网教程:
https://docs.lvgl.io/latest/en/html/index.html
10、lvgl官方DEMO:
https://github.com/lvgl/lv_examples

楼主:
lvgl移植到STM32
1、下载源码
源码链接中下载一份源码,lvgl已经更新迭代了很多个版本,这里我们选择目前最新的7.10.1版本来移植:

注意:不同版本之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看本篇教程移植的的小伙伴尽量使用与本文相同的版本。

下载得到:

2、准备stm32工程
下面我基于普中的stm32f103开发板来移植,首先准备一个lcd显示的例程,并更名为lvgl_test:

楼主:
3、新建GUI文件夹
在工程目录下新建一个GUI文件夹,GUI文件夹下新建两个子文件夹:

把刚才下载的lvgl-7.10.1里的所有内容复制到lvgl文件夹中,lvgl_app文件夹暂时留空。

4、移植文件更名
下面,我们把GUI\lvgl\examples\porting下的文件进行一个更名操作(其实不更名也可以,为了文件名看起来规范一些我们进行一个更名):

这是移植相关的几个文件,其中:

lv_port_disp:显示相关。

lv_port_indev:输入相关。

lv_port_fs:文件系统相关。

楼主:
5、配置文件更名
把GUI\lvgl\下的lv_conf_template.h文件复制到GUI文件夹下并更名为lv_conf.h:

6、keil工程配置
(1)导入文件
打开keil工程,在工程下新建三个组,并导入文件:

导入完成后得到:

这里的lvgl_porting中我们暂时只导入lv_port_disp.c文件,这是显示相关的移植文件。本篇笔记先把显示打通,其它两个文件后续有机会再弄。

(2)包含头文件路径
下面包含头文件路径:

楼主:
(3)修改堆栈大小
因为官方说明文档中推荐我们堆、栈大小设置为8k:

所以这里我们就按推荐进行设置:

(4)设置C99模式
lvgl需要编译器支持C99或更新的标准:

楼主:
C99模式可进行如下设置:

(5)使能lv_conf.h的条件编译
进行上面的设置后我们首先进行编译,会报很多个错误:

这是因为需要lv_conf.h里的一些东西,打开lv_conf.h里的条件编译即可:

再次编译,编译通过:

(6)lvgl配置
我们可以对lvgl进行一些定制配置,这些配置内容在lv_conf.h文件中,下面进行一些关键配置:

  • 显示器宽度:#define LV_HOR_RES_MAX (240)显示器高度:#define LV_VER_RES_MAX (480)色彩深度: #define LV_COLOR_DEPTH 16DPI: #define LV_DPI  100提供给lvgl的空间: #define LV_MEM_SIZE  (32U * 1024U)

其中调整LV_DPI  可以调整各控件间的紧凑,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改;LV_MEM_SIZE  为lvgl可用空间,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稍微设大些,这个设置过小的话,在跑一些稍微复杂的demo时界面就会刷不出来。

这里只是列出了几个常用的配置,lv_conf.h还有很多的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楼主:
(7)填充、修改lv_port_disp.c

lv_port_disp.c里面的内容主要有: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lv_port_disp_init显示接口初始化函数与disp_flush屏幕刷新两个函数。

其中,lv_port_disp_init函数里主要要选择一种写缓存的方式及设置显示分辨。我们选择第一种写缓存的方式,修改后的函数如: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 Initialize your display     * -----------------------*/    disp_init();    /*-----------------------------     * Create a buffer for drawing     *----------------------------*/    /* LVGL requires a buffer where it internally draws the widgets.     * Later this buffer will passed your display drivers `flush_cb` to copy its content to your display.     * The buffer has to be greater than 1 display row     *     * There are three buffering configurations:     * 1. Create ONE buffer with some rows: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here and writes it to your display     *     * 2. Create TWO buffer with some rows:     *      LVGL will draw the display's content to a buffer and writes it your display.     *      You should use DMA to write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      It will enable LVGL to draw the next part of the screen to the other buffer while     *      the data is being sent form the first buffer. It makes rendering and flushing parallel.     *     * 3. Create TWO screen-sized buffer:     *      Similar to 2) but the buffer have to be screen sized. When LVGL is ready it will give the     *      whole frame to display. This way you only need to change the frame buffer's address instead of     *      copying the pixels.     * */    /* Example for 1) */    static lv_disp_buf_t draw_buf_dsc_1;    static lv_color_t draw_buf_1[LV_HOR_RES_MAX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buf_init(&draw_buf_dsc_1, draw_buf_1, NULL, LV_HOR_RES_MAX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Example for 2) */    // static lv_disp_buf_t draw_buf_dsc_2;    // static lv_color_t draw_buf_2_1[LV_HOR_RES_MAX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 static lv_color_t draw_buf_2_1[LV_HOR_RES_MAX * 1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 lv_disp_buf_init(&draw_buf_dsc_2, draw_buf_2_1, draw_buf_2_1, LV_HOR_RES_MAX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Example for 3) */    // static lv_disp_buf_t draw_buf_dsc_3;    // static lv_color_t draw_buf_3_1[LV_HOR_RES_MAX * LV_VER_RES_MAX];            /*A screen sized buffer*/    // static lv_color_t draw_buf_3_1[LV_HOR_RES_MAX * LV_VER_RES_MAX];            /*An 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 lv_disp_buf_init(&draw_buf_dsc_3, draw_buf_3_1, draw_buf_3_2, LV_HOR_RES_MAX * LV_VER_RES_MAX);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Register the display in LVGL     *----------------------------------*/    lv_disp_drv_t disp_drv;                         /*Descriptor of a display driver*/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Set up the functions to access to your display*/    /*Se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lay*/    disp_drv.hor_res = 240;    disp_drv.ver_res = 400;    /*Used to copy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disp_drv.flush_cb = disp_flush;    /*Set a display buffer*/    disp_drv.buffer = &draw_buf_dsc_1;#if LV_USE_GPU    /*Optionally add functions to access the GPU. (Only in buffered mode, LV_VDB_SIZE != 0)*/    /*Blend two color array using opacity*/    disp_drv.gpu_blend_cb = gpu_blend;    /*Fill a memory array with a color*/    disp_drv.gpu_fill_cb = gpu_fill;#endif    /*Finally register the driver*/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disp_flush需要调用底层lcd操作接口,这里修改为:

这里我们调用一个写像素点的函数,也可以直接调用一个显示的填充方形函数。

楼主:
最后,需要再头文件中声明lv_port_disp_init函数:

(8)配置一个定时器为lvgl提供心跳
lvgl需要一个心跳节拍,可以使用系统滴答定时器,也可以使用其它定时器。我们这里的配置如下:

TIM4_Init(999, 71);     // 1ms进入一次中断,为lvgl提供心跳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if(TIM_GetITStatus(TIM4,TIM_IT_Update)) {  lv_tick_inc(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
(9)测试官方demo
下面开始进行测试,至此我们的GUI\lvgl_app文件夹里还没有任何内容,我们下载官方提供的demo来进行测试,同样地,下载官方demo:

官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demo:

复制lv_examples-7.10.1整个文件夹至GUI\lvgl_app文件夹下并更名为lv_examples:

把GUI\lvgl_app\lv_examples下的lv_ex_conf_template.h复制到GUI文件夹下并更名为lv_ex_conf.h,这是demo的配置文件:

想跑哪个demo就配置相关宏。

下面我们跑一个lv_demo_widgets的demo进行演示:

主函数:

运行测试:

至此,lvgl显示移植成功。要想演示其它综合demo或控件例子也同上面一样导入源文件、包含头文件、打开demo宏开关等步骤进行演示。

网友A:
这个是使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啊

网友C:
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网友D:
目前最新版本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E:
这个看着像是app啊

网友F:
这个容易上手吗

网友G(2022-01-06):
lvgl可以用于大型GUI开发吗

网友H:
lvgl 中的样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CSS 的启发。

网友I:
界面精美,消耗资源小,可移植度高

网友J:
LVGL只要局部显存,将局部显存的内容填到LCD显存完成显示

网友K:
代码全开源!值得学习!

网友L:
lvgl在STM32上跑起来了 ?

网友M:
lvgl已经更新迭代了很多个版本

网友N:
lvgl + rt thread + stm32综合起来吧

网友O:
LVGL是个很好用的东西

网友J:
图形开发简单吗?

网友I:
全库采用纯 c 语言开发,移植上手简单

网友H:
来个lvgl教程 下载资源

网友G:
lvgl中文文档有了吗

网友N:
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P:
stm32移植lvgl,

网友M:
选择目前最新的7.10.1版本

网友O:
网上出的教程也越来越多

网友L:
键盘驱动如何移植

网友K:
LVGL在STM32上的移植使用。

网友Q:
lvgl已经实战,效果不错哦

网友R:
LVGL界面终于运行在stm32上了

网友S:
LVGL在STM32上的移植及触摸驱动移植教程吗

网友T:
移植lvgl复杂吗

网友U:
看一看LVGL在STM32上的移植使用

网友V:
STM32运行LVGL Demo

网友W:
lvgl最新版本在STM32上的移植使用

网友X:
STM32开发板提供一套漂亮的GUI

网友Y:
stm32 上做界面都是用什么

网友Z:
STM32 UCGUI 移植完后 如何做成库

网友AA:
stm32上进行简单ucgui移植需要多久

网友N(2022-11-15):
littlevgl和emwin哪个耗资源

网友AB:
LVGlL8.2触摸不支持吗?

网友AC:
lvgl的显示缓冲区为什么要乘2

网友AD:
lvgl8和lvgl7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E:
LVGL用C语言编写, 实现最大的兼容性,移植lcd代码即可。

网友AF:
这个lvgl使用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AD:
STM32CubeMX可以生成带有lvgl代码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AG:
LVGL 本质上是一个 GUI 库,它包含大量的控件

网友AH(2024-06-25):
LittlevGL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图形库,提供了创建嵌入式GUI所需的一切,具有易于使用的图形元素、漂亮的视觉效果和低内存占用。

网友AI(2024-12-0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AJ: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AK: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L: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AM: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AN: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O: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AP: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AQ: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R: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