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最高主频到底是168MHz还是200MHz?

楼主(2021-12-06):
如题,在官网和数据手册都发现了矛盾的描述。GD32F407最高主频到底是168MHz还是200MHz??

楼主:
中文用户手册系统结构图里显示的是168MHz,固件库里定义的宏有200MHz选项,为啥这种主要的性能参数也描述不清?!

网友A:
200M是不是对应特殊型号的

网友B:
250M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是不是对应特殊型号的

昨天看的手册版本还是旧的,今天下了最新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GD32F407数据手册中的主频已经一致为168MHz,用户手册中的最高主频是200MHz,不过用户手册是针对GD32F4xx的,200MHz应该适用的F450,所以GD32F407应该是168MHz主频,谢谢提醒!

网友C:
不同系列的不一样吧

网友D:
以手册为准

网友E:
GD32F407  和ST的F407 兼容么?

网友D:
从STM32f407程序移植到GD32F407,只需要更改相应的驱动即可,应用层可以直接使用,GD32的库函数对应stm32是标准库。

网友F:
得看是什么系列的

网友G:
能达到这么快吗

网友H:
这样移植起来也很是方便

网友I:
各个系列的不一样 不过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了

网友J:
感觉同系列是相同的

网友K:
极少用到这么高的主频